[音响] 拆修一个古董-春雷收音机605-3B

楼主(2021-04-24):
搬家时偶然发现的,先拆开看看

可以看到,由于年代久远,喇叭已经被虫啃了

带回家才注意到有电源选择,果断选择电池功能,手头没有一号电池,就用12V电源代替了
上电发现喇叭无声,只有轻微底噪
于是拆开查看

正没头绪时,正好测到电位器,才发现是电位器损坏,换个新的应该就好了

修好前本帖持续更新

网友:
已经有集成电路了,大后期的木壳机

网友:
满满的怀念!

网友:
春蕾收音机我也有一台啊,是好的,不知道现在收购价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后期的了,有集成电路,我家那个比这个早,音频功放是2个锗管

网友:
80年代的产品,当时算先进技术,用集成电路功放。

网友:
家里有个外壳一样的,但内部电路是没有集成芯片的。

网友:
已经用到集成电路推喇叭了。

楼主:
电位器已经买好了,这个五一有空就把它换一下

网友:
高达上的外表,细碎的内脏
见过这样的收音机没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