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夹座的小风扇 结构设计其实蛮好的 还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4-24):
左边的这个共田的风扇其实风力非常大,这个体积大小中真的是风力最大的存在,但是最大风力放桌面上会震动会自己移动,和桌面共振发出的噪音也大,然后又不能调节角度,偶尔用来散热用。所以看了很久买个声音轻点的,可以调节角度的。

扇面直径12cm,比共田的这个大一圈。

网罩可以拆卸清理灰尘。

正面立在桌面上。

可以夹在任何地方,这种可以立,可以夹,可以任意调节角度的设计真的很不错。

夹子比较大,可以稳定的当底座,也可以夹住其他物体。

任意角度可调。

拆开后盖,可惜设计的不是那种可以更换电池的,电池是焊接上去的。用的是比较差的电池,具体没拨开看。

用的是4056充电芯片?反正充电功率不到5w,功率仪测试是4w多。
虽然扇叶大一点,但是电机好像没那么好,风力没有共田那个大,最低档噪音轻一点。但是风扇倒过来的时候感觉电机住转动有异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机不是太好的缘故。电池估计是1500mah到2000mah这种便宜货,整个风扇29.9元包邮,目前不是太喜欢那个异响,外观结构设计不错,比较稳固,转轴也比较牢固。我看有些设计的后盖可以打开换18650电池的,那个设计更好。

有没有更好的推荐下呢。

网友A:
芭蕉扇才9.9包邮吧

网友:
一直想找一个用滚珠轴承的USB风扇,不知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芭蕉扇才9.9包邮吧

共田的风扇15年 裸机26元买的,不含电池

网友B:
还是芭蕉扇比较好用,风力猛,电池随时更换

网友:
扇叶连接强度比康铭KM693好,可惜夹子弹簧没有防脱钢轴铆接。微风夹扇夹子不错,迦密山弹簧轴棍航模卡簧固定,弹簧老化断裂可以更换,故障微风扇拆两个夹子和柱子,想办法用螺丝连接在一起,一头夹小桌子上,另一头夹充电宝连接USB灯头,可以当宿舍应急小台灯。

网友C:
我都是拿三洋的12cm风扇,三串锂电池供电12V,丑是丑了点,风力大,安静啊

网友:
想找几个正向扇叶,装在淘汰下来的机箱风扇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拿三洋的12cm风扇,三串锂电池供电12V,丑是丑了点,风力大,安静啊

那颜值能拿得出手?根本就拿不了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颜值能拿得出手?根本就拿不了出去

黑粗大,直男审美哈哈哈哈

网友:
如果能放两节,或是21700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芭蕉扇比较好用,风力猛,电池随时更换

芭蕉扇就是不能调节角度,特意为了加持和角度可调购买这种类型

楼主:
还有没有比较好的这种类型的推荐啊   可以夹住 可以调角度

网友:
也在找面宽15厘米风又大的夹子扇

网友:
我这款也不错,不过不能用电池,直接插usb,自己改成摇头了,夹子夹住摇头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