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90D万用表无显示,所有档位蜂鸣器长鸣,飞线更换ICL7106

楼主(2021-04-24):
这几天修了一个胜利VC890D万用表故障是开机所有档位没有显示,并且所有档位蜂鸣器都长鸣。首先之前修了一个胜利VC9801A万用表时买了ICL7106芯片,正好用上。

传说中在牛屎芯片

首先测量发现在HFE插座附近在062C芯片2脚和8脚短路,拆除后蜂鸣器不长鸣了。换了一个。

检查其它原件没有发现明显问题,看来只有换牛屎芯片了,之前修9801时候用的热风枪,掌握的不太好,电路板都烧糊了,这次用手钳敲裁纸刀慢慢来效果比热风枪好些。过程忘了拍了,这是拆完后,怕焊接芯片时短路,就沾了一块硬塑料。

下来就是给7106连线了,然后再装到主板上,样子真的不好看!

焊接好后,装机,显示了,但是测试时发现通断档和直流电压档明显不正常,通断档不回零,直流电压档数值跳动,20V档位测量9V电池显示18V,看来还有问题。网上查了好多资料没查到,就先把7106旁边在062C和74HC14D一起换了,装机测试整机正常,除了精度。为了找到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又把拆下在062C换回去(管脚少好更换)试机后,所有档位正常,确定椒74HC14D坏了。之后按照我的优利德39A万用表调了一下精度。宣告完成!

网友:
为楼主焊工点赞!但这破表换2个芯片实在是不值得。

网友:
这个飞线功夫了得啊
看得眼都花了

楼主:
表是别人送在,修好了还是有点小兴奋的!价值上不值得,但是也算是一种维修人的精神吧!

网友A:
我前几天也修了个老黄皮的890D是收的表,成色很新,也是开机所有档位都响,但是测量正常,换一个062,当时没有配件,用LM358代换成功了,早先以为是牛屎坏了,想当铲屎官很久了,很可惜,没有机会了,像你这种牛屎坏的在胜利表里边不常见的,也可能早前就是运放坏了,误铲了。楼主飞线功夫了得,维修好挺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修了个老黄皮的890D是收的表,成色很新,也是开机所有档位都响,但是测量正常,换一个062,当时 ...

对对的!

网友B:
还有修万用表的

网友C:
试问楼主多少表,入坑感觉真良好

网友D:
不错不错,用绿油固定就好了,防潮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修万用表的

咸鱼上面有卖的,我收过4个。回来3个是开关坏。

网友E:
几年前在淘宝上看到牛屎芯片,价格2元,直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问楼主多少表,入坑感觉真良好

一块南京47,一块忧利德39。加上最近修的胜利890D和胜利9801A,全部家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年前在淘宝上看到牛屎芯片,价格2元,直接换的。

淘宝上没有找到,咸鱼上有牛屎,但是购买数量少加邮费,费用加起来成本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用绿油固定就好了,防潮耐摔

谢谢,手头上没有绿油,有机会备些!

网友(2021-06-02):
请教一下  这个牛屎 不是主控芯片?是 显示驱动?

网友:
表不值钱,手艺值钱

网友(2023-01-01):
劳动总是有成果的,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