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下载站的芯片精灵压缩包有点问题!

楼主(2021-04-24):
在下载站ChipGenius芯片精灵V4.00|USB设备主控芯片检测工具_下载中心_数码之家_电路图/原理图/量产工具/维修手册/原创软件 (mydigit.net)下载的芯片精灵解压提示校验和错误SHA256值:9C4353B08070BCC49042A064C50E41609A8BFE7200BB7AD66C687974FB0C09CF

网友A:
压缩包确实有问题,可以从这里下载新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确实有问题,可以从这里下载新版: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87 ...

感谢!zsbdzsbd

网友(2021-07-06):
还有可能是用高版本的RAR压缩完,用低版本RAR也同样不能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