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帮邻居改福斯特电池包

楼主(2021-04-24):
没啥技术含量,邻居闲置的48v电池包要改成12v电池包,给菜地小水泵使用,这福斯特电池包原厂做工那是没发说了,不用支架,用热熔胶,不加隔离纸绝缘,就用一层高温胶带隔离,纤维胶带都不舍得多用一点,到处是热熔胶和泡棉胶,清理都耗了半天。
正负极原来的镍片0.1的,全部撕掉打磨干净,换0.2的,这下点焊真的过把瘾了。明天充电均衡再封包吧。

楼主:
先分组用可调电源补一下电吧

网友A:
你这个充电电流太小了 几天几夜都充不满

网友B:
焊点不错,这是电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点不错,这是电容的吗

他那焊点都粘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充电电流太小了 几天几夜都充不满

我办公室就这一个可调电源,不想来回扛了

楼主:
微波炉变压器改的,连续点焊后手柄都热了

网友C:
还是应该用内阻仪检测配对分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应该用内阻仪检测配对分组。

就这电池,真不值得折腾,我都告诉邻居直接扔了算了……

网友D:
输出大面积镍片,焊点不错,这个电池有几AH

网友:
不错0.2的镍带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大面积镍片,焊点不错,这个电池有几AH

3串24并,没测试容量不晓的还剩下多少容量

网友E:
2.4Ah的透明福斯特贼容易漏,就买过三节漏了两节,有一节自放电大了扔了,有一节擦擦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Ah的透明福斯特贼容易漏,就买过三节漏了两节,有一节自放电大了扔了,有一节擦擦还能用 ...

这个包拆开到还真没漏,自放电大倒是真的

网友(2022-09-27):
五年前买过同款福斯特电池包,用了三年漏液短路废了一组,还好在边上,
没有点焊机,直接焊用到现在。。

网友:
同款电池  电动车拆的  给收音机用  用完了充不满电  电池废了  内阻30左右  坑死了

网友:
工程有点大,不如买个48v转12V的转换器

网友:
乐于助人,也想有个你这样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