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两台sony经典收音机s84来看看,赚点积分!!

楼主(2021-04-24):
顶部对比,高仿字体较细,正版字体相对较粗,开关正版比高仿顶部要尖一点。

侧面字体对比,高仿字体边角比圆形,而正版字体犀利,边角是方形!

主板背部对比,元器件位置不同,但是都采用了sony cxa1129n+LA3550芯片,正版的芯片标示比高仿的字体要粗。背部天线高仿接线与正版不同。高仿天线是圆柱体,正版是方形磁棒。主板正面高仿比正版多一个红南红宝石。高仿的开关是黑色,并且开关贴片上无标识。

搭载森海cx200 调频感觉两部机器差不多,mega bass音效都一样,调幅也是差不多,网上说高仿的调幅信号不好,但是我这个高仿信号还行吧。

网友:
这玩意居然也有山寨。。。

网友A:
逛拆坛的要有分辨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明显两个都是正品,山寨都山成这样成本会比正品还高。

网友:
”高仿“虽然外壳的确差了些,但是PCB很像是不同时期不同代工厂的产品,不太像假的。

网友:
索尼小收音机挺值钱的,以前在跳蚤市场40块收了个S53,清理一下卖了四百多!

网友:
都是真的吧,没见得太缩水

网友:
看着不像高仿 估计是产地不同 批次不同?

网友:
不觉得是假货,起码主芯片一样,这些收音机又是小众商品,如果单独买这些芯片来做,肯定是不划算,没人愿意开工做的,可能是商家为了推荐自己手上某些版本机,卖个好价,就把其他版本(好象用料稍逊,估计是为节约成本)说成山寨的,所以性能与音质上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货音质很好。

网友:
一比一抄板

网友:
如果山寨没必要一比一抄板,抄个外壳就行了

网友:
感觉这两台S84做工都一般,好像还有做工更好的

网友:
鬼子的东西就是牛逼,相比同时期国产的东西就是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逛拆坛的要有分辨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明显两个都是正品,山寨都山成这样成本会比正品还高。 ...

3楼说得对,不要被现在动不动就山寨山寨的思维左右。两个都是索尼出的,而且就算是同一型号,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也有可能出现两家代工厂。但凡背面铭牌上没有标明产地的,大部分都是由日资、台资、港资大厂代工的。况且山寨也要考虑行情与成本,没有利润的山寨谁会去做?

网友:
这么认真的山寨很少见

网友:
很多人说左边的不是山寨,是他们基本没见过这种山寨实物,铜片下面SONY正品与山寨的主芯片印刷也是不一样的,正品的中波天线是跨过芯片的,假货的是没有的。如果把真假后盖反过来对比看就更加明显了。

网友:
仿制得够逼真的,各种小细节包括焊锡材质都一样

网友(2021-12-20):
多个红电容是早期批次的,音质比较好点,另外一个是后期的,减配版 ,音质比较单薄,都是索尼公司的产品,索尼公司都是这样的S83早期是日本原产的,音质和S80一样,后期换日本以外生产,用料差一些,音质也不如S80了,索尼公司的一惯尿性。

网友:
我感觉两个都是原版,有区别是改版的原因。山寨没有必要一比一的复刻

网友:
两个都是正版版的,低端产品。做工都复合sony低端产品的特征。
如果说是有一个是高仿,不如说两个都是高仿。。和Sony高端的比它们都是统一水平,没见那个所谓的正版好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