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一个万能强大的数字小键盘pad-蓝牙有线双模+全键自定义支持OLED屏幕...

楼主(2021-04-24):
一个万能的数字小键盘pad 蓝牙有线双模+全键自定义,支持OLED屏幕显示+旋钮,RGB灯效,更多功能等着你
根据开源改的,感谢大佬们的开源贡献

蓝牙5.0有线双模+全键自定义打板3天时间,到货
PCB尺寸7.7x11.5cm

定位板也是玻纤的 本来首也是准备白色的结果不小心一手抖成绿色的,收到货才去看订单才发现
定位板尺寸 8.8x 12.6cm

开始安轴 茶轴国产的

开始焊元件……
只有一把907老铁加上渣渣焊工…………
先把usb有线ic焊好试试,一次成功电脑识别先刷如usb的固件

焊完元件蓝牙模块也焊上了

键盘是最便宜的一套十几块钱包邮的…………看上去不算很吊

焊完开始组装……手头没有螺丝柱,办法总比困难多……
中性笔截断,M2螺丝……孔大了点,中间塞入电线皮,完美解决

这样

后盖拧上螺丝完工……
简单键盘壳就这样吧,

大小这样,配没数字区的键盘和笔记本用,这样输入数字就方便多了

有条件侧边应该也挡一下会好看一些
电池就用NNN年前的手机电池,这货很省电配一个1000mah左右的电池就够用了的

插上电脑刷蓝牙固件……
开始刷了几次始终收不到信号…………
开始还以为打板有问题……然后网上下一个gh60的固件刷入收到信号了
原来是是固件编译有错,重新编译固件再次输入
这次成功了收到信号正常使用,

全部正确识别……

配置工具改好……完美识别 可以实时改建,改建不再需要重新刷固件
全键支持自定义,可以是数字键盘,也可以改成多媒体键,甚至可以设置字母键输字母文字当键盘用
就是这么万能强大的键盘

完工,
可以3D打印一个外壳或者cnc搞个铝坨坨换好的轴键帽 就比较好看了高大上了

用了一套 还剩下几张,有需要的可售 详情私聊…………

下期预告
Miuni32 配列迷你键盘 打板一收到,type-c母头用完了买了还在路上……

网友A:
pcb文件和固件在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和固件在哪里有?

在立创开源了  不知道审核有没有过……

网友B:
主控是什么,另外改键软件是什么

网友:
能个外壳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什么,另外改键软件是什么

ch552+nrf52832主控有专门的配置工具软件,直接改键无需再刷固件

楼主:
外壳要只能3d打印或CNC了,3d打印h不是很好,CNC成本高了

楼主:
你的主控还没搞好吗?

网友C:
蓝牙天线没有净空,实测是否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天线没有净空,实测是否影响信号?

应该还好吧,暂时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
防水干嘛????你有什么不可描述的需求????你可以这自己设计个壳

网友A:
想买成品,空板也可以,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买成品,空板也可以,出吗?

可以的 现在只有空板子,私信吧

网友:
等一个立创链接

楼主:
有开源了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防水干嘛????你有什么不可描述的需求????你可以这自己设计个壳 ...

用键盘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正襟危坐,不偶尔喝点酒或者饮料吗?有防水的功能不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键盘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正襟危坐,不偶尔喝点酒或者饮料吗?有防水的功能不正常吗? ...

机械键盘没几个防水的吧,薄膜那种防水才有吧

网友(2021-06-14):
键盘组装物料 可以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