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仿个耐压测试仪,升压没问题,整流后无法测试

楼主(2021-04-2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999

原贴是这个
变压器用的是液晶显示器灯条的高压变压器,整流二极管用的UF4007,实际瓷片电容用2颗1kv 103并联
输入5v
C6  400v 6.8的电容,则输出75v左右,把电容拆了,输出560v
3v输入时,接35v 100uf电解电容,电压上升非常缓慢,0.xV的变化
求教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检查电源的内阻,最大输出电流。升压整流电容容量过大,负载过重,会影响初级供电流过大,电源电压下降过大,555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的内阻,最大输出电流。升压整流电容容量过大,负载过重,会影响初级供电流过大,电源电压下降过大 ...

谢谢,我会检查一下

但还是觉得不至于降到这么低吧,3v升压后空载有200多v,400v 6.8的电容,不会只有75左右吧,1uf的陶瓷电容显示电压120多v,测led不亮,电压显示20多v

网友B:
9014很快会击穿失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14很快会击穿失效的

难道是9014的关系,电流不够?

网友:
估计9014在放大状态,把R3减小到200欧姆试试。

楼主:
结贴,低级错误,这立创EDA里面的封装错误,自己也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