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洗衣机槽清洗剂管用吗?

楼主(2021-04-24):
有用过的朋友吗?希望能收到回复,谢谢!

网友:
可以洗出一堆污垢,但是要彻底清洁只有拆开了

网友:
个人感觉心里安慰吧!

网友:
有点效果,至少视觉上有的,我家的滚筒门那里的胶圈槽里黑黑跟发霉一样,用刷子刷不掉,倒了清洗剂开洗衣机让它洗自己,居然洗掉了

网友:
有效果,但是不彻底,洗完以后扒开门上的胶圈,还可以看到污垢。洗完多放水冲几遍,能冲出来不少

网友:
全部分解开洗才是王道。不然都是心理作用和智商税。

网友A:
听说腐蚀三脚架,三脚架是铁锌制品,易坏,知道的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腐蚀三脚架,三脚架是铁锌制品,易坏,知道的说一下。

这个有点吓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腐蚀三脚架,三脚架是铁锌制品,易坏,知道的说一下。

大概率是本来就被洗衣液之类的腐蚀得差不多了,自然断掉的。一般都是用了好几年才想到要用清洗剂泡一下,正巧就碰上支架断了。

网友:
新机器每月定期清洗有效果,如几年都没清洗过就是心里安慰了

网友B:
有一点用处,但不彻底。现在新的洗衣机都有高温清洁模式,用不到这个了。

楼主(2024-12-15):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用处,但不彻底。现在新的洗衣机都有高温清洁模式,用不到这个了。 ...

高温清洁模式 谢谢啦

网友:
多少有点用吧

网友:
有效果,但是不彻底

网友:
肯定有部分是清洗不出的,

网友:
有点作用,能洗出十分之一污垢,最彻底就是拆洗,效果百分百,其次是用专用刷条,效果50%左右。

网友:
同问,用过几次所谓的清洗剂排出来的水都是干净的,感觉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