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手动挡车离合不好用的问题 需要老师傅指导

楼主(2021-04-24):
车是2011年的长安老悦翔1.5,发动机 475,

一直以来,离合很好用, 去年腊月底,下泵漏了, 换下泵的时候, 连同 下泵,摩擦片和压盘 (三件套)一起更换了,连同离合总泵也都是更换的新的, 更换过后, 问题来了,
1:着车情况下,挂挡困难,  1.2 档 和倒挡, 还经常打齿,熄火后再尝试, 各档位正常,挂挡轻松
2:自由行程很长, 离合踩到底,脚松一丝丝车就动了,

现在的情况是 ,油路不漏,也不堵,  挂挡不好挂的时候,离合软绵绵的,离合行程上半截没有了,离合踏板复位弹簧和总泵推力开始点之间的分离点不清晰,, 偶尔有几脚离合踩起来是很清晰的,并不是软绵绵的,,不好挂档的时候,在自由行程上多抖动脚掌,多踩几次,挂挡能稍微好一点, (感觉像是不来油,但其实油路不堵)
4: 更换刹车油, 离合三通那里排空好几次, 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本人也会修车, 车是在修车店里弄的, 修车的师傅没辙了,我自己没有举升机,更不方便)

请老师傅给参考下,究竟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离合踏板那里可以调行程

网友B:
这么久了,还开啥?换车就是了,就像数码之家,很多电子产品修来修去修不好就不修了,直接换新或者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踏板那里可以调行程

这个车不能调节行程, 总泵推杆是个固定长短的  不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久了,还开啥?换车就是了,就像数码之家,很多电子产品修来修去修不好就不修了,直接换新或者换板子 ...

车况很好, 整个舒适度,坐势感觉都很好,  ,我个人保养车很得道的, 车里也很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况很好, 整个舒适度,坐势感觉都很好,  ,我个人保养车很得道的, 车里也很有力 ...

终究要换新车,这种经济型车没有意义

网友C:
你自己都说了,换了零件才出问题。着车不好挂挡,而熄火好挂挡,说明了离合分离不彻底,那肯定是泵的问题。    推杆的行程你说是固定的,基本可以断定新换的泵非原车同型号。这种就很有可能是同车型,但不同年份,卖配件的觉得通用就塞给修车的,而修车的给你换上又不好再买一个新的给你换上。修车的说是泵,从机械来说其实就是个助力缸,如果买的非原厂,缸径不一样,你踩同样的行程,出来的油就会少,杆的行程也就短了,所以才造成你挂挡困难。。。换原厂同型号的泵,不然是没法修的

网友D:
感觉还是有气,排气方式不正确,找找厂家的维修手册看看怎么放气,或者你换的配件有问题,总泵的问题

网友:
刹车总泵回位弹簧软了,或者总泵里刹车液脏了影响回油

网友E:
调试问题或者是配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都说了,换了零件才出问题。着车不好挂挡,而熄火好挂挡,说明了离合分离不彻底,那肯定是泵的问题。 ...

今天中午,折腾了两个小时,  把总泵换下来, 拆开看了下,  总泵皮碗有点小,内漏, 换掉过后,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问题或者是配件不对

经确认,配件不对, 总泵是副厂件,内部部件有点问题,和原厂件有差距, 更换总泵过后, 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有气,排气方式不正确,找找厂家的维修手册看看怎么放气,或者你换的配件有问题,总泵的问题 ...

总泵的问题,  更换了就好了

排空气是没有那么悬念,  我用一根两米长的硅胶管,套在了离合下泵排气口上, 人坐在驾驶位置上,嘴巴用力吸住硅胶管这一头不松口, 然后脚反复踩离合, 大概2.30下,就看见刹车油从管子里上来了,中间还带有气泡,多反复了几下, 眼看油要到嘴里了,  就没踩了, 下车 扭紧排空口,今天下午出去试了一下午, 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泵的问题,  更换了就好了

排空气是没有那么悬念,  我用一根两米长的硅胶管,套在了离合下泵排气口 ...

修好就行了

网友F:
这么巧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polo 07款 离合软 不回弹,挂挡难, 昨天换了一个分泵感觉好了点,但是不怎么彻底,于是又订了一个总泵,找时间再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巧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polo 07款 离合软 不回弹,挂挡难, 昨天换了一个分泵感觉好了点,但是不 ...

不回弹, 踏板的回位弹簧还正常么?

如果弹簧正常, 那就是总泵有问题, 阻力太大, 回位弹簧都拉不回来 ,就需要换了,  顺带检查油路,看是否有堵塞

网友:
换了分泵之后开开又好像还可以了,就这么开开吧,估计明年也要换车了 15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车不能调节行程, 总泵推杆是个固定长短的  不能调节

像排空不良,找修理厂返工吧,知道什么叫返工吗?

网友:
更像是总泵卡涩,也换了吧

网友:
也许换的配件不是原厂件,做工精度不高,除了离合泵,管路,还得看看离合片和拔叉。换的东西撇了,怎么折腾都没用。
一般离合泵不漏油就没有必要换,离合片打滑就换离合三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