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自己给2021款长安cs75plus爱车装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1-04-24):
车型:2021款长安cs75plus
其实原车自带四个方向的视频记录,但是由于像素感觉不高所以重新买了一个清晰度高的行车记录仪。安装过程如下:
先拆下驾驶位正前方左下方的票据盒,背面有各个位置保险丝的功用(图1),

这点比之前研究一个迈腾人性多了,啥也没有还得自己从网上找资料。找一个不常用,电流也够大的孔来给行车记录仪供电,我这边后排usb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电流10a也足够了,所以就选这个保险丝作为行车记录仪接线的正极接线处了。然后买了一个合适的取电器和降压线的两根正极线接好(图2)

因为我感觉停车监控没什么太大用处,还会消耗电瓶的电,所以就不分开接了,如果想发挥出行车记录仪的全部功能应该用三用表测一下哪个保险丝是acc档有电,哪个是任何档位都有电,然后按照说明接不同颜色的线就可以实现停车缩时录影。接着给负极线做一个接线片以便和车体固定(图3、4、5),当然孔打多大需要事先找好合适的安装位置来确定。

接着就是行车记录仪的走线了,先找一个自己觉得能录像录的全面又不遮挡视线的地方然后把线头留出来一点一点的往保险盒方向走,见缝就往里塞(图6、7、8、9、10)

然后将过长的线和降压线的盒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固定好,再把正极取电器和负极固定好(图11、12、13)插取电器的时候需要三用表测好两个孔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

连好记录仪就安装完成了,看一下最后效果

网友A:
搞得好,要是后USB是长电你的记录仪就24小时监控了

网友:
长电的话电瓶会坏了,不建议长电。

网友B:
我也是这款车,旗舰版,说实话,原车记录仪效果真的够用了。就算要加,也可以在阅读灯取电,某宝有线卖,原插头对插的

网友C:
兄弟,2021版的中控系统还有问题吗?我看中最高配的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2021版的中控系统还有问题吗?我看中最高配的好久了

你是说车机卡的问题么?21款的车机卡的问题已经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款车,旗舰版,说实话,原车记录仪效果真的够用了。就算要加,也可以在阅读灯取电,某宝有线卖,原 ...

嗯嗯,原车四个方向录一般是够了,就是清晰度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得好,要是后USB是长电你的记录仪就24小时监控了

后usb我测过了,是acc时才有电的

网友D:
我也自己加了,和你的安装位置几乎一样,360的记录仪,不过我的车是捷达Vs5:lol::lol::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车机卡的问题么?21款的车机卡的问题已经没有了

还有后备厢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不知道可以踢脚开门的吗?自动泊车只有停车的吗?不知道可以寻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自己加了,和你的安装位置几乎一样,360的记录仪,不过我的车是捷达Vs5 ...

我也是感觉360的记录仪质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后备厢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不知道可以踢脚开门的吗?自动泊车只有停车的吗?不知道可以寻人不 ...

踢脚开门好像没有吧,还真没注意过。
自动泊车分为三种情况,可以在车机按个按钮泊出泊入。可以钥匙上的按键,人在车外完成泊出泊入。可以手机操作,人在车外完成泊出泊入

网友C:
自动泊车的泊出距离是多少呢,只是出了车位还是可以到你发指令的地方

网友E(2021-07-16):
不接常电会不会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常电会不会丢时间

短时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记录仪里还有电池。但像用时间长电池容量不行了,或者停车时间太长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泊车的泊出距离是多少呢,只是出了车位还是可以到你发指令的地方

就是泊出来,我倒是没试过

网友(2021-09-24):
才5v 0.35a,不到2w.用充电宝供电一晚10wh

网友:
一直关注cs75这个车,用户遇到真的车主了。说说这个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