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跪求站内大神 安卓大屏改装问题 WiFi信号很弱

楼主(2021-04-24):
跪求站内大神,由于本人安卓大屏导航wifi信号很弱,手机在车内开热点,大屏wifi连接很弱,只有一个信号,所以想改一下大屏导航的wifi信号,已经把主板拆下来了,跪求大神帮助:就是哪个芯片是wifi芯片,本人想加装一条外置天线,线材与wifi天线已经准备好,求大神指点一下,到底改怎么改,烙铁热风枪啥的都有,万事俱备,只求大神帮助啦~~~

网友A:
没必要改
1、能连上就行了,要信号那强干啥
2、手机热点功率本就不大,发射信号不强,改接收天线强不到哪去

网友B:
你这  水平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你来求助  好歹也上个图吧  至少让人晓得你需要折腾的东东是啥样的  人家也才好给你支招   不至于猜个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水平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你来求助  好歹也上个图吧  至少让人晓得你需要折腾的东东是啥样的  人家也 ...

第一次发帖,记得把图片都编辑上了 结果上传后没了  我另一个帖子上图片了哈

网友C:
这种主板的天线都在尾插上的(包括WiFi跟蓝牙)就是那个白色的接头,会接一小段电线出来挂在那里当天线用,你可能没有接这个

网友D:
没听说这玩意能增加,拆过几次,也没发现天线,印刷天线也没有发现。。。

网友E:
在车里面车机离手机也就1-3米,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信号弱,应该是车机有问题吧。我没看到车机的WIFI芯片,是不是还有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改
1、能连上就行了,要信号那强干啥
2、手机热点功率本就不大,发射信号不强,改接收天线强不到哪去 ...

主要是信号太差了,手机就在边上信号才2个格,因为改了汽车音响,加了歌航主机,音响主机与大屏只能wifi连接,手机连接歌航主机信号满格,大屏连接才一个格,而且老是显示设备已断开连接,然后一直转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的天线都在尾插上的(包括WiFi跟蓝牙)就是那个白色的接头,会接一小段电线出来挂在那里当天线用, ...

关键不知道哪个引脚是wifi或蓝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听说这玩意能增加,拆过几次,也没发现天线,印刷天线也没有发现。。。 ...

论坛有大神改装过,他是找到wifi芯片然后在信号输入端焊接的外置wifi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车里面车机离手机也就1-3米,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信号弱,应该是车机有问题吧。我没看到车机的WIFI芯片,是 ...

主要是信号太差了,手机就在边上信号才2个格,因为改了汽车音响,加了歌航主机,音响主机与大屏只能wifi连接,手机连接歌航主机信号满格,大屏连接才一个格,而且老是显示设备已断开连接,然后一直转圈圈,,,,,

网友:
图5收音机天线旁边那是gps天线? 接着吗?是不是公用天线...个人理解

网友:
一般蓝牙天线和WIFI天线都是在前面显示板面板里面,你拆出来这个是后面的电路板

网友:
这个空的位置应该是原来设计的蓝牙或者无线网卡的芯片吧

网友:
就在后面的插线上  接长即可

网友:
看图,这个安卓的的WIFI和蓝牙天线很垃圾,是在10P那个倒车影像输入线上的2根短线。想外接拆导航,根据10P插口接线把对应线焊出来
刚刚又看了下,可以更省事,注意左下红框,只要手艺好直接买个座子焊接吧,壳上开个孔。

网友:
往下看,我已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