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助站内大神 安卓大屏导航wifi信号非常弱

楼主(2021-04-24):
安卓大屏导航wifi信号非常弱, 已经把主板拆下来了,麻烦请教一下站内大神,哪个wifi芯片?接外置天线的话应该怎么改?

网友:
顺着WIFI天线的线路找呗!

网友A:
没看到  是不是在屏幕背板上面

网友B:
安卓车机除了能导航,其他都不如原厂车机。安卓车百度高德随便装,收音机垃圾,U盘放320的MP3音质垃圾。质量还差)

网友C:
居然没用数字功放,估计为了省铜。

网友D:
我在前年双十一的时候换了一个安卓大屏,可惜刚过保就进不去桌面了,怀疑是闪存芯片的问题,售后给的升级包也刷不进去,T3的方案,音质尚可,运行速度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车机除了能导航,其他都不如原厂车机。安卓车百度高德随便装,收音机垃圾,U盘放320的MP3音质垃圾。质 ...

安卓大屏没有音质可谈,功率跟芯片都不行!我加装的歌航主机 三分频喇叭 功放 低音炮都改掉了,这才能有音质可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  是不是在屏幕背板上面

屏幕背板上没有 只有三根排线 现有触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没用数字功放,估计为了省铜。

不懂功放芯片,但是安卓大屏毫无音质可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前年双十一的时候换了一个安卓大屏,可惜刚过保就进不去桌面了,怀疑是闪存芯片的问题,售后给的升级包也 ...

我是在4S店加装的安卓大屏,当时为了要360全景,改完音响音质差的要死,然后一跺脚把主机 dsp 功放 喇叭 低音炮全改了,,,

网友:
你这个机器有WiFi吗?

网友:
uis8141e 是车机的CPU,没看到常见的小螃蟹,博通,intel等。那多半是集成到cpu里了。网上差不到更多的资料

网友(2023-12-22):
这个是接天线的吧?

网友:
外置天线吧,你把那个小的那个带螺纹的接口里面塞根长点的铜丝试试。

网友(2024-02-07):
我觉得车规芯片就是骗人的

网友:
车机没必要用来导航比手机差太多。当个倒车影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