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利用废旧电子元件自制高质量降噪麦克风(有增补内容)

楼主(2021-04-24):
上次修完Sony CCD-TR705E后,多了不少用不上的零件,突发奇想要打造一个高质量的麦克风,于是马上动手,把705的麦克风板改造一下,先把外接麦克风插座的引脚切断改成输出,再把检测端接地(否则集成块CXA1618N会认为已经插入外接麦克风而停用内置麦克风):

接出三条引线:

与主板连接的插座拆掉,引出电源,左右声道音频输出焊上10uF的电容,接出引线:

其中一个声道的麦克风主体,是由两个同样的电容麦克风反相并接而成,匹配度非常高,左右各一组:

壳子原来的海棉已经化成粉状了,重新剪了两块装好:

装回左右两组麦克风:

装好金属支架,按照拆解时做好的标记连接电路:

装好带开关的电位器、锂电池、充电升压一体板调到5V,充电先:

顶部的防风开关,左边绿色点是Hi-Fi模式,右边WIND是防风模式,打到右边能有效抑制呼呼的风声,但频宽就差了点:

接上电脑清唱了一段林志颖的“戏梦”,找来耳机试听,音质非常高,噪音很低。音质层次分明、清晰(里面的嘶嘶声是电脑麦克风线路的本底噪音,不是麦克风的。)正当我陶醉在自己美妙的歌声中的时候,突然听到小孩在我左后边说话,回过头正准备催促他上床睡觉,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原来是刚才录进去的,他早已上床睡觉了!

注意下载附件论坛会收取35M币。因坛友反映下载附件会扣M币,为方便M币比较少的坛友另外附上百度盘连接,如果涉及违规请管理员通知或直接删除连接,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EDTD9vpza4WbmZ5WmVEKw
提取码:0ghc
==========================================
最新补充,让它更完美:
把从705E外壳上拆下来的支架接口裁剪到合适的尺寸,用AB胶粘在底部:

把一个红色发光二极管串一个560欧的电阻装到红外接收窗口的位置,当作电源指示:

电位器把子比较长,装上旋钮后有一大截螺纹露了出来,太难看了,用手磨机切掉一部份:

再用7MM的麻花钻把旋钮孔钻大一点让它能套进电位器丝牙部分。不熟手的朋友在钻之前可以用塑料管套住一部分刃口,避免钻得太深:

裁一片硬塑纸当后盖:

本来想用热缩管套住纸片的,但是热缩管买大了,得重新买,先放下:

买来的桌面相机底座,挺漂亮的,也不贵才19块:

装上底座的整体效果,不错吧?本来还想加上混音电路和两个3.5插座,给苹果玩全民K歌专用的,奈何里面的空间和位置不够了,无法安装,只能另想办法了:

网友A:
别点附件,,,,,  一点就被扣35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点附件,,,,,  一点就被扣35M币

这是论坛扣的,我一个币也没收。哪位点了的告诉我,我给补偿,可惜最多只能给20。

网友B:
2333333333333,最后鬼故事好评!

网友:
最后鬼故事好评!
很冷的冷笑话,我也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33333333333,最后鬼故事好评!

当时确实也吓了我一跳.......

网友C:
楼主头像很复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头像很复古

很久以前无聊的时候做的,那时终结者2刚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论坛扣的,我一个币也没收。哪位点了的告诉我,我给补偿,可惜最多只能给20。 ...

不用补偿哈,毕竟楼主分享了出来点击一下也是种支持。但是一点即扣不合理,要有个提醒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补偿哈,毕竟楼主分享了出来点击一下也是种支持。但是一点即扣不合理,要有个提醒好些 ...

这是论坛的规则,没法设置的。

网友:
很好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