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把一台孔雀石接收机修的连亲妈都不认识!!

楼主(2021-04-25):
  最早知道这玩意儿是前阵去老爸家,老爸说我哥给他买了台收音机,摆弄了好几天了也没声音,然后就拿出来下面这货(图是盗的TB的,当时没拍照片)。然后摆弄了一会儿发现一是音量调的太小了,二是当时调节位在小数点后第3位数。音量当时是十几,然后这货最大音量是63,10几的音量加上灵敏度奇低的扬声器我都几乎听不到声音更别说70多的老爷子了。而调节位是小数点后第3位意味着编码要转50圈格频率才变化1M,想调到需要的频率得拧到天荒地老。摸索了一阵知道怎么调整频率,调到我知道的几个FM电台的频率总算听到了声音。后来百度科普了一下才发现这货不是个收音机,是个SDR接收机,注册版功能强大的很,不过这台应该是非注册版(便宜),到老爷子手里也只是当收音机用。

  没几天再去老爷子家说收音机的外壳可能干燥后收缩了,屏自已蹦出来进不去了,然后触摸不好使了。拿给我一看这壳收缩的还真不小,安装屏的槽比屏小了1mm多(当时没拍照,下图是后来拆机后照的)。

  当时触屏和内屏,内屏本身都已经挤分家了,整个屏幕触摸屏、液晶屏、匀光板、液晶屏的金属壳全都分家了,液晶屏的金属壳在接收机的外壳上粘的死死的,拆不下来。于是想从后面拆开,看屏是怎么固定的,拆出来看能不能把屏重新装配起来。然后发现这货完全是靠热熔胶粘起来的,用电吹风吹了半天再连切带撬的才好不容易拆开。主板也是用热熔胶粘在外壳里的,又是一通狂吹加生扳硬撬拆出主板,然后发现主板装不回去了,也比外壳大了1mm左右。

  从上方看天线插座的位置明显偏离中心位置了,说明外壳收缩量还是不小的。估计做壳子的也是随便挑的料,没专门找收缩率低的木料。

  然后通电后发现触屏好用了,但内屏不知道碰到哪儿,挂掉了。明明拆的时候非常小心了,没想到还是把屏搞坏了,我~~~~~~~

  无奈求助万能的TB,然后搜"孔雀石收音机液晶屏"TMD除了整机外根本没有配件卖,我去~~~~~~。然后百度也搜不到屏的型号,后来多方查找资料才确定这货用的是ILI9488芯片的3.5寸液晶屏,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花36大洋买了一块,还好上机一次点亮。

  另外找屏的时候发现TB里下图中这款机器和手头的机器旋钮位置啥的差不多,就想着原来的壳一是已经小了不好再装回去了,二是谁知道这货会不会变的更小,心想要不试试看能不能换个铝合金的外壳。然后参考了下卖家资料里的外形尺寸和自己手头板子的尺寸,基本确定这货用的是74x29x100的铝型材外壳。TB一看价格不贵,立马下单弄了一个。

  然后原来胶粘的组装方式太LOW也不便于后期维修,反正壳都要换了,彻底整完善些。于是打印了屏幕安装架,四个螺丝固定在PCB上,然后屏嵌在安装架上,少量热熔胶点状固定,需要拆的时候小刀一划把胶切断就能拆下来。

  外壳开口是个不小的工程,为确保位置和尺寸准确,打印了个定位架,然后小钻头钻一圈孔,再用锉刀修整整齐。这活当真让我干的欲仙欲死,当时有强烈的入手微型雕刻机的冲动,还好支付宝的余额不足,有效的避免了后半年吃土的危机。

  原机的喇叭灵敏度极低,厚度也有些大,放不到新的外壳里,从垃圾里翻出个不知道哪来的方形的小喇叭,厚度小不少,试了下灵敏度也不错,于是建模打印组装三次搞定。之所以三次因为第一次是按使用原来的喇叭设计的,光考虑直径忘了喇叭的厚度的事儿了,结果打印完装配时尴尬的发现装不进去。第二次是被卖天线的坑了,卖家详情里给的万向座的尺寸是直径7毫米,高24毫米,我就按这个尺寸设计打印了,结果到货后尺寸是直径6mm,高19mm,我~~~~~~ 第三次打印终于才算完美了。

  测试装机完美。

  后来组装时发现外壳开口太小,组装后触屏一直在触摸状态,把开口又挖大了一圈才解决问题,最终效果如下图,和TB成品还是有差距,但比原来木壳的效果好多了。天线为好看直接用固定的短拉杆天线,反正老爷子也就当收音机听个调频广播,用原配的天线太长不好看也不好用。将来万一想用其它天线,大不了重新打印个固定架,安个SMA座就得。

  最后放张改装前的图片,让它妈妈看看娃的变化大不。

网友:
六六六哈哈哈

网友:
屏幕安装架,我还以为是拆屏器呢

网友:
你的改装不错,一劳永逸,这货不便宜啊,你哥当时还不如给买个德生660呢!

网友:
改的不错!科技感更强了

网友:
对付热熔胶用酒精,环氧树脂才是用热风枪。

网友:
真能折腾啊。服了服了

网友:
楼上说对  热熔胶 酒精 泡下 分分钟直接脱落

网友:
改的不错!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这情节有点象人贩子拐到了小孩子,剃了头发换了衣服,连脸都给化妆了……大变样啦

网友A:
这个给老人家用真不方便,还不如普通液晶显示的收音机。

网友:
我去搜了下淘宝,这东西可不便宜

网友:
你不知道热熔胶怕酒精?直接喷一点上去就好。然后板子用洗板水洗干净

楼主:
wy

今天把这货给老爷子了,老爷子第一反应是怎么买了个新的,给他看了淘宝购买屏和外壳的记录才相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老人家用真不方便,还不如普通液晶显示的收音机。

老哥是怕老爷子闲着没事,给他找点儿事干。

网友:
还好我没买,心动过。

网友:
你哥一定是个爆发了的包工头

网友B:
不计成本,DIY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计成本,DIY的精神。

成本还能接受,屏是不换不行,还好不算太贵。外壳11.5元,天线2块包邮,只有这12.5元是额外花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