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胖ap刷成瘦ap

楼主(2021-04-25):
买错ap了,把瘦ap买成胖ap了,没法用AC统一管理,卖家也不给退了
听说能把胖的刷成瘦的,不过官方说找不到固件包,请教老师们怎么搞……
我查了资料,型号是XD3200,机器上面的logo是乐光的,但是云联友科也有这个一模一样的。
这可怎么办?

网友A:
七天无理由退货,售后这样还不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天无理由退货,售后这样还不退货

我在闲鱼淘的二手

网友:
某些AP固件里面有选择,某些AP是外面有开关,某些AP是需要不同的固件。
这个看情况不同方法不同,只能找厂家搞,你这个牌子真没看到过,而且AP还要对应的AC管理,各个厂家并不通用。

网友:
有些AP是胖瘦转换的,看这个外形有这个可能,你可以在设置里找找,看有没有调整的地方。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请教各位大佬,胖瘦AP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请教各位大佬,胖瘦AP的区别是什么?

胖AP可以直接设置使用,适合少量AP场景,且无法漫游;
瘦AP没有直接管理界面,需要AC管理器统一管理,好处是一个AC可以管理多个AP,在部署多个AP时管理方便,高级的可以让设备无缝漫游。

网友:
乐光目前应该是有两个方案吧,一个atheros的一个mtk的,同平台的固件不一定能好找,主要还是取决于你的AC的谁家的

网友:
你有控制路由器么?不是说刷一下就能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