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六几年的罩极电动机

楼主(2021-04-25):
绿线和黄线,哪个是K1

网友:
看意思是不同接线可以应对不同电压

网友:
不同的接线方式对应不同的转动方向吧

网友:
应该和单相双值电容电动机差不多接法。内部两组线圈,头头尾尾送电是一种转向,头尾尾头送电是另一个转向。

网友:
调转向的吧,

网友A:
那个6是啥意思,196X年的产品???

网友:
没必要纠结哪个是k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6是啥意思,196X年的产品???

公元6年

网友:
应该是不同转向,接线图上有方向示意

网友:
銘牌上寫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B:
你现在不是接好了吗,如想倒转的话,调整交换那两根黄色线就换了转向,当然另一个颜色线不要交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不是接好了吗,如想倒转的话,调整交换那两根黄色线就换了转向,当然另一个颜色线不要交换位置 ...

还是你的回复最清晰明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