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改服务器电源的可以看下——野口总线

楼主(2021-04-25):
之前有坛友问这个接口叫什么,一时忘了,今天查到了上来留个贴,方便以后找

是改那种2u服务器电源用的,我自己买了几个还挺好用的,方便插拔更换

X宝直接搜“野口总线”就行

网友:
顺便上个图,方便记忆

网友A:
楼主,IBM X3650M4服务器电源该选哪个啊...

网友:
感谢分享,对于不知道接口称为的来说,就是救命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IBM X3650M4服务器电源该选哪个啊...

记得也是这个吧,按接口针脚数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得也是这个吧,按接口针脚数选吧

主要是不知道匝数,后面是两大块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不知道匝数,后面是两大块铜皮...

哦,这种的还真不好数,你可以试试普通2U电源的脚位数,或者稍微买大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2021-07-18):
好怪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IBM X3650M4服务器电源该选哪个啊...

去年大卖的那种纸箱厂的大长条吗?海鲜市场有那种接口,开关都搞好的板子卖,10多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