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坛里大佬除了卖盘捞金能不能多给小白科普一下基础,别让那么多小白在网上打着数码之家论坛来的旗号在那丢人

楼主(2021-04-25):
大早上的就有俩SB小白给我撕TLC模拟SLC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还说是数码之家论坛来的,真tm丢人献眼,大佬们除了捞钱就不能跟B站手刹学学多给小白搞些科普么。

网友A:
说几句:
1 国家只普及9年义务制教育,剩下的时间,想学习自己找资源去学习,别人教不教不是义务。
2 新论坛愿意分享并且写的不错的就那么几位,多关注就好。
3 玩这个有人当事业,要赚钱,赚钱的技术是不会分享的,有人当爱好,既然爱好,也许并不那么专业。
4 新论坛的热度远不如老论坛,以前老论坛还有大佬能开大M的镁光盘,而且,3S的6698的量产软件这么多年都没有流出来。
5 发帖奖励少的可怜,除非特别好的,基本发帖也就版主打赏个10几20m,反而那些天天转发新闻灌水发帖的m超多,我有这个时间自己多休息休息不好?就是去捡塑料瓶送外卖也比这个来钱。
重点:分享要么靠激励(钱,物质),要么靠信仰。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关于别人和人争论,送你张图:

网友:
是手杀不是手刹啊 怎么脚刹满足不了你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几句:
1 国家只普及9年义务制教育,剩下的时间,想学习自己找资源去学习,别人教不教不是义务。
2 新论 ...

说得非常好,想学习自己找资源去学习,没事翻翻旧帖,逛逛旧站。
加上自己练练手,diy精神是数码论坛的信仰。

网友:
楼主是不会知道要发一个好帖需要多长时间多大精力的,再混两年吧

网友:
写的那些技术贴子看的人极少,而且新人不愿意正确的提问,或者说请教,撕逼的帖子倒是不亦乐乎,那有什么办法,

网友:
搞不定的翻@fanallen 的贴子科普的@技术小唐贴子恢复的@小飞机DIY 里面去大罗神仙打一团总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几句:
1 国家只普及9年义务制教育,剩下的时间,想学习自己找资源去学习,别人教不教不是义务。
2 新论 ...

大佬说的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几句:
1 国家只普及9年义务制教育,剩下的时间,想学习自己找资源去学习,别人教不教不是义务。
2 新论 ...

我很赞同,发帖、分享真的要有动力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赞同,发帖、分享真的要有动力才行。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我很赞同,发帖、分享真的要有动力才行。

网友:
我是只看不说,不敢说,怕说错,反而是啥也不懂就晓得皮毛的嘴皮子像抹油一样能逼逼叨半天

网友C:
模拟SLC还真是为了延长TLC寿命....

我用B27A简单解释一下吧、

看手册,这个B27A制程的TLC且确认是没有SLC空间的,它的SLC是模拟的 1基准7浮动
TLC模式2000PE,SLC模式40000PE

假设容量是128GB,PE是2000,没有模拟SLC的情况下,理论写入量=128G x 2000=256TB(注意是理论值,总的可写入量)

而实际使用情况是,被写入的数据大多数是热数据,会很快就被删除掉,比如虚拟内存和休眠文件,以及看视频时的缓存,视频剪辑时的二缓等等,游戏时的渲染文件和纹理文件等等等、

典型例子就是迅雷,下载一个1GB的文件 以1MB/S下载的时候,每下载16MB的文件数据,就会剪辑读取已下载的部分 然后再写入到SSD里,我测试过1GB的文件实际能对SSD发起6G多的写入,而实际最终只要对NAND写入1GB、
再一个就是虚拟内存,这个懂的都懂,我就不详细写了

也就是说对SSD写入的大部分数据是临时性的,不需要写到NAND里、
于是就有了模拟SLC这个玩意儿,相当于创建一个储存池,动态热数据暂时写入到这个“存储池”里操作复制删除等,当到达一定时间且没有操作的数据才会被转储到TLC里面,尽可能减少对TLC的写入(延长使用寿命,再一个就是少量数据不卡读写)
这个操作模式类似前几年的迅盘+机械的混合模式 和固态机械硬盘(即机械硬盘有一个固态小分区),和傲腾32GB+1TB QLC那个原理基本一样
目的就是降低非冷数据的写入,得以快速响应

开启模拟SLC时,3GB的TLC=1GB的模拟SLC,这个是常识希望您能理解
以下是理想情况,大量的动态热数据和冷数据混合写入:
当如果开启了6GB SLC 时,理论写入量=(6 x 40000)+((128-(3 x 6)x 2000)=240+220= 680TB(注意是理论总的可写入量)

当如果开启了20GB SLC 时,理论写入量=(20 x 40000)+((128-(3 x 20)x 2000)=800+128=928TB(注意是理论总的可写入量

当如果开启了全盘pSLC时,理论写入量= 40 x 40000=1600TB(注意是理论
总的可写入量

也就是说6GB模拟SLC的寿命 直接可以扛起写入寿命的大旗,而且模拟SLC能减少很多实际不需要写入的热数据,最终目的就是延长TLC寿命

现在明白为什么2258XT发布的时候号称能提升3倍的NAND耐久度了么,其实就是全盘模拟SLC....
但是有一说一,全盘模拟SLC真的稳,TLC漏电的烂片开全盘SLC跑的很欢

=================================================
对于一些同学 不理解冷热数据的概念,就会认为写入模拟SLC的数据最后都会写入到TLC里,而减去模拟SLC后的TLC空间更少 所以寿命也更少、
其实就是一知半解而已,厂家都做多少年研究了,早就研究透了、以至于现在是根据可用空间的动态模拟SLC了、
但是上面说了,这个是大多数是SSD的使用行为习惯,换句话说厂商也不想被售后拖累,被售后踏破门槛不是么
三星 INTEL 东芝 等几乎所有的顶级SSD厂商都在用这项技术,换句话说,您的想法还能比年薪百万的攻城狮更具有先进性?
不要搞得别人以为数码之家和那个PCEVA论坛一个傻样的,什么原理都没搞明白看几个网站就说氮化硅工艺的NAND晶圆已经大规模量产...还来跟我抬杠...我说这帮人用氮化硅工艺后 需求的电压是多少V都答不上来....所以这技术层次的东西 很难去科普,就算科普可也很难去吸收理解

网友D:
那这个B27A可以做成pslc不 ?  pslc 3w PE,B27A假如做成pslc,那PE可以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B27A可以做成pslc不 ?  pslc 3w PE,B27A假如做成pslc,那PE可以到多少?

目前还没有像N18的专用pSLC固件,只能曲线救国,可以用2259XT定容或者as2258定容开1/3容量就行了

网友E: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咱国家有自主的闪存颗粒吗

网友:
MLC是不是也可以模拟SLC减少容量来增加寿命呢?还是固件没有流出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SLC还真是为了延长TLC寿命....

我用B27A简单解释一下吧、

SLC全盘动态模拟这个技术确实不错/对主控计算能力和固件算法得跟上/不然也是容易翻车的典型就是空闲盘容量不够

网友:
"1基准7浮动"是指1个基准电压,7个浮动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咱国家有自主的闪存颗粒吗

蹲长江存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