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霸王50寸液晶电视场同步不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1-04-25):
如题,一台杂牌小霸王50寸液晶电视,号称使用的三星屏,使用了4年都挺好,最近出现场同步不稳,现象是冷机正常,二十多分钟后时不时跳一屏,就像老电视场同步不稳那种情况。主要通过HDMI接电信机顶盒,信号肯定没问题,电信来人检查了。问了些人,有说是屏的问题,有说是数字版有故障,还有说是逻辑板的。请问高手们遇到过没有?问题可能性大的是那个部位,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
先从信号源做起,换一种输入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吧,找厂家检查下呗

网友:
温度升高导致不稳定的,是半导体器材,电容相反。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A:
换个角度。改改消费习惯。东西超过保修期坏了直接扔了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角度。改改消费习惯。东西超过保修期坏了直接扔了换新的。

那你进错论坛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获益匪浅!!!

网友:
修过一台国产的热机花屏,,主芯片加散热器解决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