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昨天用雷力迅拆摩托车传动螺丝

楼主(2021-04-25):
买来就是准备用来保养摩托车传动的,踏板车,昨天保养,打开传动箱盖后,嗒嗒嗒三声,前后离合螺丝轻松打下。目的达成。。。。

电池改装了10节松下电池。

网友A:
我觉得用得少的还是没必要搞个电动的,用套筒不香么???

网友B:
光这十节电池怕都够买两个扳手了吧…我也入了一把,目的也是修我的小毛驴,光买套筒的钱都比这个扳手贵了,买回来还没时间修我的毛驴,感觉像是入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得少的还是没必要搞个电动的,用套筒不香么???

如果是爱好就不需要理由,如果是雷力迅的广告看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爱好就不需要理由,如果是雷力迅的广告看看就好

广告?这可真不是,上次论坛上车的,48,原准备入芝蒲的,自己折腾组电池,算起来,还不如芝蒲的。
吊扳手做工差的一比,我那个芝蒲电起子,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得少的还是没必要搞个电动的,用套筒不香么???

套筒纯手工拆前后离合螺丝?不可能,上锤子?非常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这十节电池怕都够买两个扳手了吧…我也入了一把,目的也是修我的小毛驴,光买套筒的钱都比这个扳手贵了, ...

是啊,亏了,都不如挑个好的牌子直接到位。电池8块一节,10节80,牧田款电池盒套件,35,自己组装,成本就115了,扳手48,真是亏。。。。。

网友D:
原装的电池其实也能拆,试过小汽车轮胎螺丝能打下来。无非就是续航问题吧,家用一年都用不了几次。电池根本没必要另组

网友E:
我也是买来拆传动螺丝,福喜普利盘打了五下松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电池其实也能拆,试过小汽车轮胎螺丝能打下来。无非就是续航问题吧,家用一年都用不了几次。电池根本 ...

实测原装单并电池能拆小汽车轮胎螺丝,但很勉强,差不多要10秒,换了杂牌的2并电池(单颗容量1300),5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得少的还是没必要搞个电动的,用套筒不香么???

踏板摩托后离合,没有冲击扳手一般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电池其实也能拆,试过小汽车轮胎螺丝能打下来。无非就是续航问题吧,家用一年都用不了几次。电池根本 ...

原装到手就拆下扔一边去了。下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买来拆传动螺丝,福喜普利盘打了五下松开了

我是UY,响三声,螺丝完全拆下来了,在套筒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踏板摩托后离合,没有冲击扳手一般拆不下来。。。。

除了风炮,我见过有修车的,扳手+凳子,用锤子砸,这一锤子下去,声音不响才怪。

网友:
不用改电池也能打下来,我已经用过两次了,拆装摩托车的传动前后盘,哒哒几下就打下来了,买来就是准备自己保养摩托车的,外面越修越烂。

网友:
说扳手拆的都是没拆过的,那镙丝非常紧,以前用叉子固定器加套筒加锤子没打下来还被叉子把风叶小孔弄坏了。

网友:
同换电池的路过,雷力讯的还是好用的,毕竟价格便宜,40的价格还带电池,挺好的。

不过工作的话,还是要芝浦,之前一开始买了把2手芝浦,到现在还好用,电池是国产10节的,轻度使用没问题

网友:
我是16买的扳手,套筒从8毫米买到了24,扳手慢慢用红包买花了得有30-40块了,电池因为用的不多就没改,改天买块成品电池算了,我记得电池是牧田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爱好就不需要理由,如果是雷力迅的广告看看就好

这个没必要打广告,确实很划算,无刷扳手带五节电池,才不到40块,有的人十几块就下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