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移动宽带,伙伴们给推荐个无线路由

楼主(2021-04-25):
最近网速升级到500M了,之前的破TP只相当于50M,小伙伴们帮忙推荐个性价比高的无线路由,要求不高,先谢谢了!

网友A:
话说移动宽带好用吗?

网友B:
简单点,选择至少四根天线的,参数上面看,要支持WIFI6,支持5G,支持IPV6的,电源最好是12V的。

网友:
据传有一批k2p A3版即将流入市场,价格在180左右。

网友C:
我一开始也自己接了无线路由,后来直接用的移动自带的无线路由,速度也还好。

网友D:
移动宽带不玩游戏还好吧

网友:
红米 Redmi AC2100 足够了
用个2年再换 wifi 6

网友:
500M地话建议用AC+AP...

网友:
我感觉移动自带的无线路由一般就可以,他的有线五口都是千兆,能用有线的尽量用有线,如果用WiFi5G的设备不太多,户型面积不是太大,用移动自带的无线路由完全没问题(增加路由器后性能提高有限),增加无线路由器的目的是增加交换能力(带的设备多少)和覆盖面积大小(家中部分位置信号弱),如要增加路由器,我建议买网件的二手路由器即可,性能稳定,价格便宜,档次在R6300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说移动宽带好用吗?

我的200M的,测速情况。
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选择至少四根天线的,参数上面看,要支持WIFI6,支持5G,支持IPV6的,电源最好是12V的。 ...

你直接说最新最好的不完了

网友:
网件 R8000P  官翻版 500块。稳如老狗

网友:
这个速度对所有硬件都是一种考验
路由是一方面,还有网线,网卡,都需要换全千兆
我家用的是TP1900易展版,300M的带宽,全速下载硬盘会拖后腿。

网友:
网件r7800全高通方案,咸鱼二手四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移动宽带好用吗?

手机套餐白送的,上上网而已,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开始也自己接了无线路由,后来直接用的移动自带的无线路由,速度也还好。 ...

我的这个自带的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动宽带不玩游戏还好吧

不玩游戏,普通上网,看看小视频,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M的,测速情况。
一般用用还可以

你的是什么路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