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微软苏菲PRO7硬盘扩容

楼主(2021-04-25):
没钱,所以买了苏菲破妻I5的乞丐版,128的硬盘实在太小,稍微一用就满了,那天去修手机,顺便把破妻的硬盘给换了
破妻的开壳非常麻烦,显示屏很薄,之后的换硬盘和复原倒是很方便的

楼主:
怎么多了两张图片

网友:
现在笔记本硬盘寿命都偏低

网友A:
为啥换了硬盘后会多出来个SDXC卡呢?

网友B:
微软苏菲PRO7  啥意思, 如果你用正常的名字 有助于别人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换了硬盘后会多出来个SDXC卡呢?

拍的时候没插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软苏菲PRO7  啥意思, 如果你用正常的名字 有助于别人搜索!

从一代到八代,都叫苏菲,苏菲婆,呵呵

网友C:
surface pro,我的是3代的I5,还是256的,键盘开始脱胶了,其它完好。不看键盘跟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需要画CAD、sw之类的,跟不上了。
这个本最好的是屏,颜色、色准都非常高,搞摄影、艺术的非常合适,可以随时画草图,笔的感觉是众多笔记本里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一代到八代,都叫苏菲,苏菲婆,呵呵

有点卫生巾的感觉

网友D:
是换那个TOSHIBA的芯片吗?这个直接是个固态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rface pro,我的是3代的I5,还是256的,键盘开始脱胶了,其它完好。不看键盘跟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需要 ...

说的对,的确笔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换那个TOSHIBA的芯片吗?这个直接是个固态接口的?

东芝,是BGA的,用热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E:
高级,大佬这么新的机器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级,大佬这么新的机器就拆了。

虽然保修还有八个多月,但硬盘空间越来越小了

网友F:
单芯片?这“硬盘”啥数据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单芯片?这“硬盘”啥数据接口?

猜测是单芯片的NVME接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猜测是单芯片的NVME接口的。

盲区了,NVME还有单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盲区了,NVME还有单芯片?

有,品牌机里面见过SK和东芝的单芯片NVME盘,没单独主控,2280电路板上就一颗芯片加外围寥寥几个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品牌机里面见过SK和东芝的单芯片NVME盘,没单独主控,2280电路板上就一颗芯片加外围寥寥几个原件。 ...

受教

网友:
以前的笔记本,内存,硬盘都可以随便加,d壳很好开。现在都往一体化方向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