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tx406拆机简图

楼主(2021-04-25):
大概20年前,大学时经常跟同学借这机听广播,当时感觉fm音质不错,每天听广播到深夜,一晃20年过去了,还依稀记得,某日去小黄鱼淘了个,对功能正常也不抱多大希望,纯粹留个念想。到手后发现,收音可以,扭动耳机或音量旋钮时有杂音,拆开后盖发现皮带早就不见踪影,估计被修不止一次了,不然就算烂了也应该有残渣,加电后电机不转,以为坏了,仔细看原来是电机被烂掉的皮带黏住了,清理残渣,电机转动,因为还没淘到备用皮带,无法测试磁带播放是否正常,毕竟是20年的老机器了,能听个fm算很好了。

楼主:
问个问题,搜台的时候为啥不能双数步进,只能单数,比如我要搜个105.80就没法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个问题,搜台的时候为啥不能双数步进,只能单数,比如我要搜个105.80就没法实现 ...

因为这个是美版。美国和加拿大的调频电台频宽是200khz,比中国大一倍,所以音质要好得多,但是代价是能容纳的电台数量就少一半,所以他们的电台频率都是单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是美版。美国和加拿大的调频电台频宽是200khz,比中国大一倍,所以音质要好得多,但是代价是能容 ...

明白了,原来如此,谢谢提醒

网友:
美版的一般可以用组合键来设置成欧版,你百度一下看看

楼主:
另外。问下,如果换皮带,用什么规格的皮带?我看貌似只需一根皮带。

楼主:
问下,这种机器,貌似只需要一根皮带的,换什么规格的皮带比较合适

楼主:
已经在百度找到收音机改国频的办法了,当本机处于收音模式,同时按TIME SET和TUNING DOWN7秒钟,屏幕出现eu,可以以50步进调谐

网友:
应该是这个尺寸,内径/对折/截面:027/042/0.7
有些商家,你直接报机器型号,他就知道给你发哪种了,但是不会告诉你

网友:
这pcb看着就是养眼。
当时日本来的高级货都带自动寻曲功能,虽然实际原理并不算复杂,但大陆货一直到这玩意消亡也没几家做出这个功能的。还有液晶显示。
同时期国货80块以内,日本进口可以卖2k+

网友(2023-03-28):
这种机器没点维修经验的根本玩不转

网友:
爱华的收音机

网友:
机芯真漂亮,收藏了

网友(2024-07-12):
帮顶了,我有一台同款的,是我老婆读书时代的,女孩子就是爱惜东西,成色保持的好,不过现在找出来发现皮带断了,换上皮带还是声音慢,根据磁带里的同一个歌,听mp3,来调节电机转速,总算恢复了音质,满血复活了

网友:
爱华的低端机型,不过仍然好于国产机。

网友:
PCB 板看着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