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B16开卡错误 Too Much Bad

楼主(2021-04-25):
求助,2258H开卡错误

XT可以正常开卡,有没有大佬看看情况

网友:
auto开不出,指定容量开开看,还不行换软件

网友:
查了下,是intel 的b16
拆片清空重新焊上去开试试?

楼主:
不是坏块问题

楼主:
XT可以开满容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吗,缓存挂了

网友:
04T的B16A这个颗粒在2258XT上OK/但是在2258H上好像固件有BUG/可以试试更新的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吗,缓存挂了

不是缓存挂了,正常开卡的板子

楼主:
放弃了,应该还是固件问题

上X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弃了,应该还是固件问题

上XT了

上2263XT啊/固件更稳定OK/速度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