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禁掉智能电视的智能功能

楼主(2021-04-25):
说起来是笑话。我对智能电视一向不感冒。结果原来的电视坏了的时候,研究了半天想着买非智能的,京东购买、很便宜的,觉得是非智能的。结果到手还是智能的。
我是他能够过联通机顶盒直接输出HDMI信号给电视,不需要电视上网。
开机的时候,怎么研究也没法开机进入选择信号,非要先设置wifi才能后一步骤(当然也可能是我还没研究明白)。结果处理好wifi后,能选HDMI看了。可是每次开机,有十几秒的视频广告播放时间,这段是无声音的图像,非常清晰,过几天会更换,可见是通过wifi下载的(我的wifi信号弱、且速度慢,但网线的很快,可是电视并不接网线)。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办法禁掉电视的wifi上网,只用HDMI?当然我可以重置路由器的wifi,可是好像路由器只可以改密码不可以改名?改了好像电视并不是进入下一步的选择,而是先进网络设置,还是要求上网才能进入看电视。

电视自身不能设置吗?

网友:
现在其实是看广告送电视

网友:
现在电视大部分都是智能的,开机推送广告赚钱,改非智能的只有换主板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直接某宝找什么功能都没有的驱动板换上吧,再或者去找个能刷机的刷下当贝桌面试试(一定要确认能否切换信号源)

网友A:
内置开机画面是禁不掉的,开机直接进hdmi设置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广告问题直接打售后一投诉就没了

网友:
现在的电视都在耍流氓,

不管怎么设置   都要开机放广告进入andriod系统 后 才能再设置成    hdmi口输入信号。

andriod系统卡死,电视就没别的用处了

网友:
老电视一个按键可以在 av  /  rf  /  hdmi  /  vga....之间自由切换

网友:
应该是可以设置开机首选源的

网友:
应该说是弱智电视的弱智功能

网友:
设置为默认HDMI端子输入,断开电视的网络连接即可

网友:
还没听说不连wifi的就不能选择hdmi的。我家要是有不起路由器连电视都不能用了?
恢复出厂设置,老老实实断掉网络使用吧。

高手会破解的,可以删除广告,或用一段空白视频代替。当然以后也不能联网,否则会更新广告。

网友:
农村去买多的很

网友B:
不设定wiFi从信号源应该能输入视频信号的,你试试看。

网友:
你咋研究的?要找非智能的电视机,关键词,无系统,无网络,电视版,电影版。我才买过43寸厦华(PRIMA)。康佳,长虹也有。非主流品牌有大屏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设定wiFi从信号源应该能输入视频信号的,你试试看。

其他牌子不知道,小米电视就是关WiFi也能进入HDMI

网友:
设置路由器,断它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开机画面是禁不掉的,开机直接进hdmi设置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现在的厂家已经在电视机固件里锁定开机自动播15S广告…… 然后才能进入电视机桌面。我家的KK 58寸就这个鸟样,没办法自动选择HDMI直播机顶盒视频信号功能? 垃圾的家电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牌子不知道,小米电视就是关WiFi也能进入HDMI

那就不需要连接WiFi了,网络盒直接送信号不就行了。

网友:
可以打电话,或微信厂家客服屏蔽广告, 我是三台TCL电视全部屏蔽了,开机没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