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国内最大led封装企业木林森的灯泡

楼主(2021-04-25):
官方旗舰店买的,2.3元一个,一组三个。本来拍的5W,发来是7W,收到后才发现功率不足只有6.*W。
色温4000k,颜色倒是挺正,但是其他方面就说不过去了,这还是龙头企业都这样,何况其他的呢。

楼主:
没有频闪

网友A:
这个第一是 自封的第一吗

网友B:
我前2年买过一批9瓦的装筒灯里    买的时候说是包2年    才用了几个月由于筒灯散热不好陆续全坏了      换过几次后老板不给换了    后来协商换了几个72瓦的客厅灯

楼主:
频闪倒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第一是 自封的第一吗

一年营收接近200亿,前几年联合其他企业把欧司朗收购了。

网友C:
这基板设计的是不是可以两用?把内圈的灯珠都去掉,把外圈的都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基板设计的是不是可以两用?把内圈的灯珠都去掉,把外圈的都补上

内圈的灯珠是高压9伏的,外圈是低压的吧

网友E:
它家T5,T8的灯没有欧普的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它家T5,T8的灯没有欧普的耐用

木林森T8LED灯管,灯珠发紫。温度高,灯珠过载运行。所以不耐用

网友:
木林森不是卖皮鞋的吗?怎么也做led灯,还是本来就做led灯,兼职卖皮鞋?

网友:
刚买了双木林森的皮鞋。。看来做led是副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年营收接近200亿,前几年联合其他企业把欧司朗收购了。

一个只有把部分产品显指作到80的公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木林森T8LED灯管,灯珠发紫。温度高,灯珠过载运行。所以不耐用

18瓦阳光照明LED灯管也是,功率计插座测试17瓦,外壳手感凉光色正白,半小时发烫时光色偏蓝偏紫,像计划报废,刚过保修容易出问题光衰变暗。另一个杂牌18瓦标注LED灯管,功率计插座测试9瓦虚标版本,点亮半小时外壳温热,输入功率比阳光照明保守。最好的单芯片恒流源,应该能像7135设计出过热降电流保护,开始很亮不少人会看到购买,后期耐用能力提升不少,减少更换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瓦阳光照明LED灯管也是,功率计插座测试17瓦,外壳手感凉光色正白,半小时发烫时光色偏蓝偏紫,像计划 ...

你说的这两个都是灯厂的常用套路。LED没几个正常坏的,基本都是散热差劲闷坏的......

网友:
比高富帅白富美等山寨灯,强多了

网友:
去年就穿的木林森的凉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圈的灯珠是高压9伏的,外圈是低压的吧

内圈应该是高压,如果用外圈得换成低压灯珠。看这布局内圈像6v的灯珠,一个内圈灯珠等于两个外圈灯珠,外圈应该是3v吧。    以上都是个人猜测,没有实际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2年买过一批9瓦的装筒灯里    买的时候说是包2年    才用了几个月由于筒灯散热不好陆续全坏了      换 ...

实体店买的还是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