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那位知道H96机顶盒8脚芯片芯片烧了,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4-25):
H96 MAX2网络电视机顶盒,本来是5V电源供电,不小心插错12V的电源,少了一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芯片,上面没有任何表示。个人感觉好像是电源管理芯片,有哪位朋友知道的话,肯请告知

网友:
把iC周边电路跑出来发上来估计会有高手能看出来,你就这样描述一下,那只有修过同型号东西的人能答得上来,其他全靠猜。

网友:
经过测量 这个芯片待机电压在0.02左右 开机后 1 3 4 5 7脚的电压全部为5V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发布出去 1 3 4 5 7脚全是5V

楼主(2021-11-18):
没有找到这个芯片型号。谢谢楼上朋友回复,有你提供的这个信息,我想应该可以找到这个芯片!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回复!因为没有找到芯片型号,就放下了!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