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5伏2A输出的充电宝能给十多瓦快充的手机充电吗

楼主(2021-04-25):
       现在新出的手机几乎都是支持十多瓦以上快冲的,请问如果使用以前5伏2A的充电宝能否充进电,我试用了一个多小时貌似只冲进了百分之五的电量,是不是需要购买支持十多瓦以上快冲的充电宝才能提高充电速度。

网友A:
快充是在相关协议支持下实现的,硬件不支持快充协议就只能是普通充电。

网友:
5V1W的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是在相关协议支持下实现的,硬件不支持快充协议就只能是普通充电。

不知道不同品牌的协议是否通用还是买跟手机相同品牌的充电宝兼容性会好些。

网友B:
如果能达到5v2a不是已经10瓦了么?

楼主:
5伏1瓦边冲边玩的话应该冲不进电的。

网友C:
没有问题,我常常用。
有时5V2A的,有时还用以前诺基亚的5V1.4A的,充电电流差不多和充电器标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达到5v2a不是已经10瓦了么?

应该是吧,不过个人感觉用充电宝的5伏2A冲电比相同规格的充电器还是会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我常常用。
有时5V2A的,有时还用以前诺基亚的5V1.4A的,充电电流差不多和充电器标称的一样 ...

我个人感觉比相同规格的充电器会慢些跟十多瓦的原装快充比就慢很多了。

网友:
一个10w的肯定比10多w的慢,还要看充电电量区间,一般80以下充的快,上了90就慢多了,一个10w的肯定比18的慢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5伏1瓦边冲边玩的话应该冲不进电的。

充得进的,只是充的没有用得多,看起来象是没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