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网络瓶颈在哪?

楼主(2021-04-25):
一台双网口软路由做主路由,挂了一个千兆交换机,交换机上挂K2做无线接入

现在是开多设备,比如挂10台手机无线同时开网络就会卡顿,而且不只是无线卡,有线也卡

不知道是无线路由的问题还是软路由的问题或者是交换机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简单排除下?

网友A:
PING内网看看,没问题地话就是外网的事,可能是占满上行了...

网友B:
路由跟踪,看看是哪一级延时大

网友:
问题不一定出在你本地。我只是说绝对的情况。以我的例子就是,我用的是4GCPE提供网络,2年前一边打游戏一边看直播都没事,联通2019年中改变用户优先级后再这样就不行了。玩游戏必卡,(测速几十兆,而看直播只需要几兆带宽)于是我整了什么流控路由之类的还是卡。最后发现原因根本就不是本地。分析过程是,ping 各级的网关(接入点网关>cpe网关>基站网关)以及随便几个互联网地址,观察时延情况,发现游戏网络卡顿的时候,ping的互联网地址均出现几百毫秒的高时延,而各级网关包括基站网关时延均无名字变化,结论就是问题不是出在本地,我换多少个路由器都没用(卖了几个现在还有3个在用的4gcpe)

网友C:
软路由不是可以看终端流量情况吗,看看是不是那个占用太多,或链接数太高,现在个人的都限制了连接数的,不晓得你软路由使用的啥系统,爱快支持流控,限制单个终端连接数,估计会好点。还有你带宽多少的?带宽小了,几个看视频估计就占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内网看看,没问题地话就是外网的事,可能是占满上行了...

应该不是外网的问题,因为手机卡的时候有时候直接掉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跟踪,看看是哪一级延时大

能大致说下怎么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不是可以看终端流量情况吗,看看是不是那个占用太多,或链接数太高,现在个人的都限制了连接数的,不 ...

终端流量和系统负载都在正常范围内,宽带是移动的100M,应该没那么快占完吧,只是些小视频之类的,连接数这个不知道了,看看小视频不下载连接数应该不高的吧?软路由是openwrt官方系统。而且现在的问题是手机卡顿会掉无线,不知道是无线路由卡了呢还是软路由或者网卡那里卡了

网友B:
能大致说下怎么操作吗?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c69d48f4df25713c8024e66.html        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大致说下怎么操作吗?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c69d48f4df25713c8024e66.html        看看 ...

谢谢,去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外网的问题,因为手机卡的时候有时候直接掉无线

那就是无线的事了,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弱信号终端的事...

网友:
呵呵,我的现在1000M,换了软路由,千兆交换机,通过软件查了下,和以前100M没区别,别信宽带的,现在全部是大内网,自己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无线的事了,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弱信号终端的事...

本来也怀疑是无线的问题,但是有线有时候也卡就想不通了

网友D:
我现在使用的网络布局跟楼主差不多,只是无线接入我用的是千兆7500V6版本,联通百兆带宽使用无线差不多二十个终端接入而不会卡,可能都是玩的小流量APP,有几台可能会网上看视频等等,但有线接入下载大文件时候那就基本把带宽都占用了,无线才会出现卡顿,我用的系统也是OP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使用的网络布局跟楼主差不多,只是无线接入我用的是千兆7500V6版本,联通百兆带宽使用无 ...

有线没下载也会卡,那估计还是我的无线路由的问题,最近天气热了性能就变差了,准备改个主动散热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使用的网络布局跟楼主差不多,只是无线接入我用的是千兆7500V6版本,联通百兆带宽使用无 ...

你的估计有些是走的5G吧,我的设备基本都是2.4G的,所以压力更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也怀疑是无线的问题,但是有线有时候也卡就想不通了

换个设备试试

网友:
如果是晚上卡,那就是移动网问题,据说移动网高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