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电灯开关集中无线控制的探讨

楼主(2021-04-25):
如图,有没有这样的无线网关,直接在配电箱里接上每一路电灯,然后各个区域配置单个或者多个面板开关控制电灯的开关?

适用场景:
1. 家庭装修减少布线
2. 商业场所不方便布设开关

目前假货宝上看到的貌似只有独立的无线开关模块,也就是一个灯使用一个模块网关+单个或者多个面板开关

网友A:
某宝有那种支持2.4g无线随意贴(无线开关)的wifi模块。拉一组线直接到灯具位置就行,不用放开关线。就是不知道wifi开关模块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那种支持2.4g无线随意贴(无线开关)的wifi模块。拉一组线直接到灯具位置就行,不用放开关线。就是不 ...

这种通常用的是433MHz模块,没听说用2.4G的

网友:
好像有吧,前阵子看到朋友在装,海康的

网友:
O1CN01MYHupI27HctXBQipr_!!2998787772.jpg 这种吗?

网友:
还是这两种?你能想到的淘宝都有,就看价格合适不合适了。

楼主:
4路太少了吧,家庭用户都不够...

网友B:
自己有软硬件基础的话,自己做一套,很便宜,而且不怕厂商跑路。

有一个统一的  手机/电脑   控制面板,控制家里所有的灯。每个房间也可以直接在墙壁开关控制,或者床头贴315Mhz遥控器控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361&extra=

网友C:
引用 楼主:
4路太少了吧,家庭用户都不够...

多装几个啊,而且还可以用智能音响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装几个啊,而且还可以用智能音响遥控

那跟一套的433模块没啥区别了,问的就是有没有集中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有软硬件基础的话,自己做一套,很便宜,而且不怕厂商跑路。

有一个统一的  手机/电脑   控制面板,控 ...

还是算了,没那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算了,没那水平...

那就每个房间安装433面板。 上淘宝买大功率433遥控器,作为集中控制。

网友D:
一般只有萌新会这么干,假如萌新有钱买套房子的话,缺点就是一旦出问题就只能摸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只有萌新会这么干,假如萌新有钱买套房子的话,缺点就是一旦出问题就只能摸黑 ...

禽兽!!!

-------------------------------------------------------

网友:
有线控制比无线控制稳定性更高,新房子装修之前我也无数次的幻想过各种控制方案,比如集中控制,将所有灯开关引到一起;再比如485通信控制,只需要从控制箱向各个开关走条电缆;再比如省事的单火控制。

但是装修看到走水电不包料一米就要35元时,我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