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某鱼 假电池 大家注了!!!!!

楼主(2021-04-25):
这是我在某鱼买的一块大有三星5.2AH电池   使用过程中慢点打孔时按下电量键,只有二个灯在亮,  买电锤配的三星5.2AH 同一个孔,打孔按下电量键4个灯,都是充满第一次测试,还有就是假电池用完了充电,用的快充75w的居然40多分钟就充满了,打开看里面的电芯是三星30Q 和下面图片一样 当时没有拍照,大家注意了哦。

网友A:
这玩意也有假的了吗,咸鱼那家,具体点,免得踩坑

网友B:
我一共买了3个5.2电池,也不知道有没有上当,

网友C:
拆开看看吧 让我们长长见识 大有主机和电池都有协议 假电池装上不能正常使用 目前没有假的电池出现 这个电池 应该是用的真外壳和保护板 电池坏了换的旧电池 新的话容量有6AH 比原装5.2还要大呢 真电池里面是三星25R 两并5串 这个30R肯定是换电芯了

网友:
假货宝分店,肯定假货多了

网友D:
换芯电池,5.2里面应该是25R,30Q后换的,估计是拆机电芯,质量不稳定看运气,你抽中奖了

网友E:
大有5.2的电池用的是25R, 你这个用的30Q肯定是换过电芯的,而30Q价格比25R要高,那么这个30Q要么是假的,要么是旧的,寿命基本玩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有假的了吗,咸鱼那家,具体点,免得踩坑

博海新能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吧 让我们长长见识 大有主机和电池都有协议 假电池装上不能正常使用 目前没有假的电池出现 这个电 ...

我退了   当时打开没有拍照,电池就我发的图片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芯电池,5.2里面应该是25R,30Q后换的,估计是拆机电芯,质量不稳定看运气,你抽中奖了 ...

我退了  亏了20多的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有5.2的电池用的是25R, 你这个用的30Q肯定是换过电芯的,而30Q价格比25R要高,那么这个30Q要么是假的,要 ...

对  我估计也是旧的  ,现在旧的这么多  ,看电压下降的厉害就知道这个电池内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共买了3个5.2电池,也不知道有没有上当,

打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电池外壳加保护板120,旧电芯估计也就40-50   成本160-170.   那个240   你看要赚多少钱

网友F:
大有的电池协议早就被破解了 咸鱼一堆的高仿电池
别说大有的电池有假的 牧田的电池 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
这些没有内置保护板的电池 做假的利润非常暴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有的电池协议早就被破解了 咸鱼一堆的高仿电池
别说大有的电池有假的 牧田的电池 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
...

原装电池利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有的电池协议早就被破解了 咸鱼一堆的高仿电池
别说大有的电池有假的 牧田的电池 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
...

那咸鱼大有的机器还能买吗

网友:
把闲鱼号挂出来免得大家踩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有的电池协议早就被破解了 咸鱼一堆的高仿电池
别说大有的电池有假的 牧田的电池 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
...

还真没遇到过,没有保护板的高仿,楼主这个也是原厂保护板换电芯的,造假也是需要考虑成本的,国产芯卖150左右,你造个假货价格没优势不好卖,价格优势了你电芯肯定只能用垃圾,大有这个平台基本都是大功率的机器,角磨机能有几分钟,人家不退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有的电池协议早就被破解了 咸鱼一堆的高仿电池
别说大有的电池有假的 牧田的电池 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
...

然后呢,根本没有哪个厂做外壳,保护板套件。所以大有没有假的。顶多是换一下里边电芯。外壳和保护板还得是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然后呢,根本没有哪个厂做外壳,保护板套件。所以大有没有假的。顶多是换一下里边电芯。外壳和保护板还得 ...

造假也是考虑收益的,都犯罪了,造牧田得伟不比大有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