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弄个EFORE电源准备充电动车用

楼主(2021-04-25):
(图片)

网友:
功率挺大的,做工可以

楼主:
电动车是48V40ah的磷酸铁锂,能不能直接用啊?改电压电流没有资料

网友A:
16串铁锂的话,56/16=3.5V,基本可以充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串铁锂的话,56/16=3.5V,基本可以充满,没问题

电压稍微高了2V左右,等我买个插头试验下看看能不能直接使用,如果可以那就简单了。

网友B:
不限流怎么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限流怎么充电池?

充电电流9A充电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稍微高了2V左右,等我买个插头试验下看看能不能直接使用,如果可以那就简单了。 ...

你的48V铁锂是15串的?15串电压就高了,根本没时间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8V铁锂是15串的?15串电压就高了,根本没时间均衡

您的意思这个电源还要调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这个电源还要调压呗?

15串最高电压比56V小了1V多,电流还很大的时候可能保护板就关断了,导致基本没有恒压充电阶段,所以均衡时间就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串最高电压比56V小了1V多,电流还很大的时候可能保护板就关断了,导致基本没有恒压充电阶段,所以均衡 ...

哎,这个电源可能比较少吧,改造的资料也少。不好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9A充电行不行?

行是行,但是要是电流超过9A,电源会不会保护?

16串,电池电压最低可以的熬40V左右吧,能确保电流不大于9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是行,但是要是电流超过9A,电源会不会保护?

16串,电池电压最低可以的熬40V左右吧,能确保电流不大 ...

充电器要先恒流,后恒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是行,但是要是电流超过9A,电源会不会保护?

16串,电池电压最低可以的熬40V左右吧,能确保电流不大 ...

我的电池15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要先恒流,后恒压的,

调压好调一点,调流没弄过

网友:
爱沙尼亚生产的

网友:
只要超过9A会限流不保护就能充。我用一个交换机电源充电动车,不过我的是49v-59v,1A-8A可调

楼主:
谢谢大家,等插头到了测试一下

网友D:
68  买的   48V 8A 的  电源  调压后55V 冲锂电电动车   电流飙到12A 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8  买的   48V 8A 的  电源  调压后55V 冲锂电电动车   电流飙到12A 正常吗?

这个不清楚了,我调整电压使充电电流到7A感觉不错。我的电池是4840的,你的多大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