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出了几个厚实的775铜芯散热器,修改在115X平台上!

楼主(2021-04-25):
大家都知道英特的原装风扇越来越缩水,越来越坑。看看我另外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47716&extra=
我的4570cpu即使用铜芯最厚重的台达,玩游戏的时候居然能有80度!!过分了。后来买了服务器的全铜散热器,虽然散热有所改善,但是噪音很大.后来看到水冷的原理,于是灵机一动,想自己动手把775的厚重散热器改在115X的平台上,于是去朋友那里要了几个老775的铜芯原装散热器,还给他要了几个拆出来的铜芯。。本来想上1366的大铜芯,,结果被朋友拆出来了!他还就一个1366的大铜芯散热器。。。大家先看看拔了塑料扣具的重量。

楼主:
改前事先准备好平头的M3长螺丝,M3大头螺母。原装散热器拔了塑料扣具后四个窟窿眼最好用圆锉刀打磨一下,以免螺丝对孔不对。。接着········懒得打了,大家看图吧!

楼主:
改好后开机核心约24度左右,LOL约65度。比最厚道115X平台散热片160g的台达下降约15到20度左右。我用的AIDA64测试的温度。就不截图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

楼主:
想尝试的朋友注意几点。

1.老的775铜芯散热器散热片虽然厚实,但是风扇大都太老了不好。可以选择7CM的方形静音风扇安装,配套的尖黑螺丝千万一起带来。摆好位置拧在775的散热片上,安装位置妥当,一样很紧实。

2.平帽螺丝和主板接触一定要垫上绝缘垫片,以防万一。。

3.螺丝一定要对直,安装插上螺丝后最好主板下面垫一个平板。对一下螺丝,拧螺母的时候也要细心。

楼主:
补一张115x服务器暴力散热器的图

网友A:
还是热管的好用。

网友:
可以用细一点的螺丝,最好不要挫主板

网友: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直接4枚长螺丝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热管的好用。

可能Intel原装热管质量最好,我2010年攒主机1055T农企,原装散热器热管在2016年漏液,好在及时发现风扇转速变快散热出问题,赶紧先换没热管散热器应急,避免漏液腐蚀主板。

网友:
那个铜杯还是太薄了,并不是实心的,所以导致一是热容量不够,二是传热并不快。除非是实心铜的。我不用这种铜芯的,我宁愿用实心铝的。

网友B:
不是我吹,淘宝的49元4热管双塔,风扇在中间的那种,我试过压120W的AMD都是很OK的,压力测试50多度....

网友:
这个安装有点考验技术,建议测量好距离配合适的铜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吹,淘宝的49元4热管双塔,风扇在中间的那种,我试过压120W的AMD都是很OK的,压力测试50多度.... ...

同意,热管比塞铜强。

楼主:
我同样用四热管的超频三还有服务器全铜测试过,比较一下这款塞铜,的确差不多。看看网友测试的这个。
https://bbs.zol.com.cn/diybbs/d231_271581.html

楼主:
不要过度迷信热管,我实际测试过不少,不比塞铜和铜底有优势。感觉好处有两点:1,轻巧,扣上后不压坠主板。2,侧吹居多,用料成本控制较好。

热管的价格不实惠,偶尔还有漏液风险。差不多效果和价格的服务器全铜废了卖废铜还能将近20元,铜芯能卖10元,热管2元。。

网友:
感觉风扇压不住,用AIDA64烤30分看看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吹,淘宝的49元4热管双塔,风扇在中间的那种,我试过压120W的AMD都是很OK的,压力测试50多度.... ...

保守了,4热管单塔单风扇,都能压住125W的cpu,比如大功耗高发热的推土机系列,楼主这种主班市面上任意一款双热管单塔静音就能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守了,4热管单塔单风扇,都能压住125W的cpu,比如大功耗高发热的推土机系列,楼主这种主班市面上任意一 ...

拷机了大约15分钟,最高70度露头,,,原来的台达原装铜芯散热器5分钟不到上到80多度就不敢继续烤了。另外我的四针风扇模式在主板BIOS里设置的60%的速率。整个玩了一把老快打旋风第5关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拷机了大约15分钟,最高70度露头,,,原来的台达原装铜芯散热器5分钟不到上到80多度就不敢继续烤了。另 ...

效果还真不错,。

网友:
近几个月我也买了2个775原装散热器,改装方法跟楼主差不多,同款手拧螺母,不过用了弹簧压紧。我一般单烤fpu,循环执行AVX指令,这样测出的温度最高,实际场景不可能只跑avx指令。目前室温20,4770t es(qde8)满载63W,核心温度接近80. 7500满载大概四十瓦,核心温度才六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