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田KDATA 32G U盘,PS2307主控+MLC变砖了

楼主(2021-04-25):
金田KDATA 32G U盘,PS2307主控+东芝MLC,量产时写入固件后变砖了,现在短接可以认到,软件版本是MPALL 5.03A,用各种固件量产都失败,求可用的固件

getinfo全部是错误的数据

短接后可以正常识别

各种报红

换软件版本提示

尝试刷入各种固件都不行,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是写保护的那款对吧
写入速度好慢

网友:
配置里面去掉写入固件的勾选,用ST-TOOL先试一次

网友(2021-11-28):
金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量产工具只认3ce,导致没法量产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加载的韧体文件不对
第二个需要用黑片工具清空刷错的固件
第三个可以勾选右上角的NO MAPPING这个2307配DDL可以用5.01.10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加载的韧体文件不对
第二个需要用黑片工具清空刷错的固件
第三个可以勾选右上角的NO MAPPING这 ...

这种应该是2307 + emmc/UFS的,发热很大估计热掉盘了

网友:
正好我这也买了好几个空板PS2251-03跟-07,焊上不同的颗粒,有一个用黑片工具可以量产,另另外几片正片黑片工具都没办法量产,,,正好可以学习

网友(2022-02-17):
短接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