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瓶车妙用,家里停电也不怕

楼主(2021-04-25):
星期天房东家电路却出故障,家里没电。
2个手机和2个充电宝电都不多,内心十分焦虑,还好上次电动车DIY个两相插座这下有用处了,插排插上,不但能给手机等充电,光猫路由也能用,最牛逼的还能让显示器看电视,相当给力。
48V直流能让大多数小功率电源适配器正常工作,空调、电磁炉肯定不行。
实践出真知,又能愉快玩耍了。

网友A:
交流开关电源,直流电也能用?

网友B:
多年前家里都改了LED灯,停电就用电动车电瓶供电,先断开外部市电总空开,拔下冰箱插头,然后家里的灯,路由器都能工作,就是抽油烟机无法工作。别人看我家还以为来电了。用2个48V电瓶串联应该可以驱动液晶电视。后来换了些非隔离的LED驱动电源,电瓶就带不动了

网友C:
这适配器范围有点宽啊,能做到AC 85V-250V就了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开关电源,直流电也能用?

大多数小功率电源适配器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适配器范围有点宽啊,能做到AC 85V-250V就了不起了。

那是相当宽,我以前就以为有个别充电头能正常工作,今天试一试家里的基本都行,就一个小米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家里都改了LED灯,停电就用电动车电瓶供电,先断开外部市电总空开,拔下冰箱插头,然后家里的灯,路 ...

我就是切断出租屋的的总电源,然后电动车直流直接用,现在娱乐设备都能正常工作,包括一个LED照明也能亮,当然想烧饭电磁炉、电饭锅肯定不敢插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开关电源,直流电也能用?

开关电源交流也要先整成直流

网友D:
我以前用诺基亚的充电头试过48V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诺基亚的充电头试过48V不行的

大多数行,我试了一个小米的充电头不行

网友:
GET新技能了。

网友E:
这个以前做过测试,近几年出的充电头启动电压最低可以到直流20v左右,最低工作电压20大几v,记不太清好像是24v(例如魅族2a头子体积最小那款),换算成交流可以更低。但是输出功率大概只能到3分之2或者1半出头,老旧的头子低压要6,70v 而且基本不能带载,qc的头子40v左右(直流)就可以启动并且可以做到接近满载输出,非qc头子虽然低压能启动但是带载能力大概下降1半左右,长期发热也会加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以前做过测试,近几年出的充电头启动电压最低可以到直流20v左右,最低工作电压20大几v,记不太清好像是 ...

大神出现真知灼见,我就知道能用,具体原理不懂。
好像这样直接用电动车电,比再另外挂个48V逆变器还要节能,小显示器看一下午电视电动车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开关电源,直流电也能用?

开关电源里面就有整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出现真知灼见,我就知道能用,具体原理不懂。
好像这样直接用电动车电,比再另外挂个48V逆变器还要节 ...

少一级升压变换肯定节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交流开关电源,直流电也能用?

能用,手机充电器,接′12v直流电试试,没反应时翻下输入正员极性,效率低点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用,手机充电器,接′12v直流电试试,没反应时翻下输入正员极性,效率低点罢了。 ...

12V也行?没试过。
不分正负极的呀我都盲插,正插反插都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也行?没试过。
不分正负极的呀我都盲插,正插反插都能工作。

手机充电器是桥整流的,咋插都行,有单4007整流的就不行,接反不通电。

网友G:
这么奢侈,冲手机,照明,都可以,你还看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奢侈,冲手机,照明,都可以,你还看电视

那是相当奢侈,我本想插电磁炉炒两道小菜喝杯小酒的,想想这样奢靡无度生活容易使人堕落,就没敢插,还是拍个黄瓜拌个凉菜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