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ce跳线求助

楼主(2021-04-25):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板子4贴3ce怎么跳线啊?

网友:
跳线这里标着ROM(下图红框)

网友:
有明确写着ROM的两个孔

网友(2021-10-28):
相似版型没找到,....挖一下(

网友:
这板子看着感觉动过手术

网友(2022-05-08):
实践证明很多设备不是用坏的

网友(2024-01-28):
根据原理图测就行了。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请问跳线成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