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磁炉风扇+补油

楼主(2021-04-25):
电磁炉声音太大了,估计风扇缺油了,拆下来补油。

18V 2.7W含油风扇

撕标签,开盖,差不多无油了。

取下塑料卡圈和油囊,他们说是油囊,我怎么看都是橡胶密封圈呢。风扇全家福

上油口

下油口,里面有个橡胶圈(油囊?)2个油口最好是加固体油,这样换油时间长,经常使用,一般3年都不用换油。

上油口,少量高温油。我用的是矿山车耐高温轮毂油

后油口,轮毂油+固体黄油 。

封盖

最后万能的黑胶带封口。。完成。。

由于矿山车轮毂油耐高温还不容易液化,所以就加了比较容易液化的黄油,搅拌均匀。比例约为轮毂油6比黄油4.。最佳比例需要根据自己油品情况不断改进,也可以直接使用齿轮油等其他固体油。不能液化太快,太快用不了几个月,也不能像我这个高温轮毂油一样基本不液化。液体油不建议用,液化更快。如果,风扇轴承和轴套一点油也没有了,可以滴1-2点液体油在轴套轴承里。最后装回电磁炉,一切OK。。

这个18V风扇,可以用在电脑机箱里,12V的电源走下来,也和静音机箱风扇转速差不多,大概1300-1500转。装在显卡上,可比显卡自带的9-10厘米风扇散热效果好多了。。也可以替换水排风扇。。。O(∩_∩)O哈哈~

楼主:
是12厘米 18V 2.7W含油风扇

网友A:
还能自行加油,涨知识了,原来声音太大就换风扇,以后自己也试试。

网友B:
楼主你中奖了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自行加油,涨知识了,原来声音太大就换风扇,以后自己也试试。

液压风扇不能加油,后面没有加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中奖了工具

还没发货呢,估计要这期活动结束后,才统一发货。

网友C:
目测是美的的电磁炉风扇。

网友D:
我只有压力罐包装的黄油,还有跑步机跑步带用的硅油,还有色拉油和初榨橄榄油,如何配比?

网友E:
其实一般黄色润滑油就足够了

网友F:
我的是尽量改双滚珠轴承,有些含油轴套外径只有6毫米,可以选孔径3毫米,外径6毫米两颗微型滚珠轴承。不会改的话,可以询问商家,找16伏启动电压24伏双滚珠轴承拆机风扇。

楼主:
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美的的电磁炉风扇。

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压力罐包装的黄油,还有跑步机跑步带用的硅油,还有色拉油和初榨橄榄油,如何配比? ...

我只用过黄油,硅油和食用油没用过。如果你的风扇有噪声,可以优先先单独固体油,只加后油口,如果能用2年以上,那就说明油可以单独使用,不用混合。液体油,不建议,主要是用不了多久就要再补油,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一般黄色润滑油就足够了

对,黄油足够了。但是使用时间太短了,如果遇上轴套和轴磨损大的,补油又频繁了。最好的是加一次油能用3年以上不用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尽量改双滚珠轴承,有些含油轴套外径只有6毫米,可以选孔径3毫米,外径6毫米两颗微型滚珠轴承。不会 ...

我也改过,应该算是组装,用的是坏的轴承风扇,直接替换到含油风扇上。双轴承优点耐磨稳定高速寿命长,缺点噪声比含油大,还要高级润滑油。一般像这种都是低速静音,改成双轴承是浪费了。

网友H:
一看前面嗯嗯,后面一总结,原来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看前面嗯嗯,后面一总结,原来是大佬

客气了,算不上大佬,就一般的拆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