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万和JSQ16-8C燃气热水器点火故障

楼主(2021-04-25):
一台万和JSQ16-8C燃气热水器不能正常工作。表现为能够点着火,但燃烧室里只有左侧约三分之一火排着火,另三分之二火排不着。火点燃之后几秒钟熄灭。分析:因能点着火,所以点火器没问题。另三分之二点不着火是因为左侧电磁阀没有打开,实测左侧电磁阀上确实没有供电电压,因火焰检测针在左侧,右侧的火焰烧不 到检测针,
删除
使电脑板上收不到火焰正常信号,所以在火焰点燃料几秒钟后自动熄火。
从结构上看,在此型号热水器上,燃气供给通路上有四只电磁阀,应该是有一只燃气总阀,一只比例阀,一只左供气阀,一只右供气阀。网上没查到这种供气结构的工作原理,不知对左右供气阀在开闭时间上有什么要求,是同时开闭,还是要先后开闭。不知能否把左侧供电并接在右电磁阀上。
希望有熟悉此类热水器原理的同仁指导一二。此热水器控制电脑板的型号是 JSQ10CPIC-DL01-1 V2.2 。主控芯片的型号是 PIC16F883 。左侧电磁阀无供电应与此控制板有关,不知主控芯片
上哪只脚上接收到什么信号才能触发左侧电磁阀上的供电。此主控芯片好像不能直接更换,因里面写有程序。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谢了。

网友:
如果是双火排一般不能并联,是切换冬夏模式的

网友A:
电磁阀正常的话,先把左右电磁阀供电互换试试,如果你分析的没错,它将会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正常的话,先把左右电磁阀供电互换试试,如果你分析的没错,它将会正常运行。 ...

但是将左电磁阀供电接到右边去,会不会影响到火焰的快速点燃?因为点火针在左侧,被打开的燃气喷口在右侧,距离有点远,燃气会不会在燃烧室内集聚到一定成度后突然产生爆燃?这好像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正常的话,先把左右电磁阀供电互换试试,如果你分析的没错,它将会正常运行。 ...

左侧电磁阀本身没有问题。外加电源吹气检查电磁阀开闭自如。

网友:
把左右的电磁阀交换一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