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感觉现在WTG没啥用了吧?

楼主(2021-04-25):
我是从来没用过WTG,只用过U盘版的XP和2003,实在想不出WTG怎么用好

不说数据安全性的问题了,光是系统安全性的问题也够头疼了。我要是系统重装光软件就能装一个晚上,还不算设置的时间

感觉WTG现在唯一适合的就是只有几个常用专业软件不方便下载的放里面带着那种情况了吧?

还在玩的来说说你们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A:
可以尝试安装好系统驱动 软件什么长需要的软件后ghost备份下 下次系统坏就还原

网友B:
去客户那没带电脑,你敢直接用客户的电脑吗?插上U盘用自己的系统不好吗?

网友:
“没用过”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安装好系统驱动 软件什么长需要的软件后ghost备份下 下次系统坏就还原 ...

不常更新的软件还好,常更新的软件再用ghost就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客户那没带电脑,你敢直接用客户的电脑吗?插上U盘用自己的系统不好吗? ...

去客户那为啥要带电脑?资料网盘可以直接下,电脑端不方便可以手机端,为啥要用客户电脑?客户也怕隐私泄露的吧,用WTG直接可以访问本地磁盘啊,我要是客户我宁愿你用我的系统,我还能搞个guest帐号给你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客户那为啥要带电脑?资料网盘可以直接下,电脑端不方便可以手机端,为啥要用客户电脑?客户也怕隐私泄 ...

手机??,能开3D模型不,能调试PLC程序不???
用WTG后关机重启,原电脑啥痕迹都不留,打开的资料不会留在客户的电脑里,想要资料?不好意思,你找不到,另外重要的资料俺是不会放在网盘上的

网友:
除了WTG还有哪个能保存设置进U盘?如果不需要保存,PE RAMOS随便用吧。

网友:
要是Linux能装到U盘里,那我欣然接受。Windows 就算了,视窗系统。要装驱动的。麻烦。

网友:
跟我一样,不要经常性的移动办公。所以没这个需求。

网友:
首先SSD不贵,直接电脑里上SSD更快。
其次体积小的电脑棒也不贵,性能也还行。
最后U盘并不稳定

网友C:
本来就没啥用,大多数人做好WTG放着吃灰的。我去过一些单位干活,做好的文档要拷给对方,用了一个U盘,客户死都不肯,谁知道你U盘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木马?病毒?他们单位禁止插入外来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没啥用,大多数人做好WTG放着吃灰的。我去过一些单位干活,做好的文档要拷给对方,用了一个U盘,客户 ...

对啊,很多单位USB口都给你封死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机??,能开3D模型不,能调试PLC程序不???
用WTG后关机重启,原电脑啥痕迹都不留,打开的资料不会 ...

这种场景我觉得还是背台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没啥用,大多数人做好WTG放着吃灰的。我去过一些单位干活,做好的文档要拷给对方,用了一个U盘,客户 ...

其实俺更怕客户的电脑有毒,所以备个WTG盘,用自己的系统,直接屏蔽用户电脑上的所有硬盘,这样就不怕中招,自己的资料也不会落在客户的电脑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场景我觉得还是背台笔记本吧...

笔记本是必需滴,只是偶尔还是会用客户的电脑做演示什么的,备一个总是没坏处不是

网友:
在上学的时候,为了摆脱老湿对电脑的控制,终级解决方法就是WTG,那时候的U盘4k性能普遍很低同时没有SSD的大规模普及,只有用HDD加硬盘盒这种方法,用160G的拆机硬盘,为了硬盘供电还会选用机箱后面的USB接口,在USB2.0和HDD的配合下,在Win7还没发布SP1更新的时候,直到Win7停止技术支持,WTG就这样陪伴我这个课代表,逃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