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加金士顿颗粒开卡成功

楼主(2021-04-25):
我以前有块msata的固态盘,型号是SUV500MS480G,就是这货

以前总是把它放到一个msata转usb3.0的盒子里当移动硬盘使的,每次使用温度飞烫,后来干脆频繁掉盘了拷了一会东西就掉盘,贴了导热贴也不管用
经URWTest1.8检测后,出现坏块,

因此想数据就不保险了,是不是改给它量产一下
拆了下看看是金士顿的自封颗粒  FB12808UTC1-61,应该是东芝的Bics3 颗粒,也就是第三代 64堆叠 3D TLC颗粒,单片128MB, 无脑猜测一下应该是0T23, 在网上查了一下,估计型号是TH58TFT0T23BA8C ,FLASH ID 应该是 98,3C,98,B3,76,F2

不过既然贴纸已经掀起来了,悲剧就已经发生了,主控是马牌的88ss1074,  这块卡也是带缓存的, 是金士顿自封的256M ( 百度查,看京东上客户回复是无内存,貌似有误)
那就只有搬板子了,因此在翼浪数码购入一块慧荣2258H SSD 套料,居然带1G缓存。决定了就直接拍下
货到了,就是这货

先拆原来的msata板子

颗粒下来了

烙铁拖平,洗干净了,植锡,板子上刑台,固定了

先吹上去2片。

在背面跳线,发现了一个短路的地方,0欧电阻先搬正,总共跳了5个地方,根据店家的教程,4贴4CE,需要跳RCE1,RCE3,RCE5,RCE7, 4个片选(RCE20没有跳,可以用),其他所有的RCE短接电阻全部清掉, 还有一个是R23, 因为使用的是东芝的toggle颗粒,所以需要跳这个。

焊完了,看下手工,稀撇,不过能用就可以了

量产软件包选用
SM2258AA_MPS0717B_ROMS0621-FW02J0S86A

先用镊子把,ROM短接,进入固件模式,插电,打开软件SCAN USB ,发现固态盘了,点击固态盘,查看下FLASH ID

四个CE和四个通道都没有错误。

点击parameter进入设置,再点击Edit config ,输入两个空格,进入参数设定,
首先点击auto,删选出与FLASH id 一致的芯片,当然这里选0T23的BA8C了,右边的DDR3的容量选512M双通道,也就是1G,
设定的参数如下,然后直接开跑

很快就跑完结束了,测试一下,速度还不错

网友A:
1074主控会自己替换坏块
MSATA散热不好高温 闪存容易漏电,导致坏块不过,慢格一遍就好了再跑就没坏块了、
而且1074组合这个缓外不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74主控会自己替换坏块
MSATA散热不好高温 闪存容易漏电,导致坏块不过,慢格一遍就好了再跑就没坏块了、 ...

那就是说不如不搬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74主控会自己替换坏块
MSATA散热不好高温 闪存容易漏电,导致坏块不过,慢格一遍就好了再跑就没坏块了、 ...

88S1074这个主控其实表现不行/从金士顿UV400到镁光1100系列/建兴CV3系列/都出现写入50G不到就有重新映射问题/如果说镁光1100系列的BOK不行/那CV3和金士顿的BICS没理由也不行啊/况且同样用OT23的1093主控就比1074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S1074这个主控其实表现不行/从金士顿UV400到镁光1100系列/建兴CV3系列/都出现写入50G不到就有重新映射 ...

客观两面性,首先您要知道,闪存出现了坏块/不良块,被主控标记且重映射替换坏块,这种重映射就是闪存问题,主控做重映射是正确的行为、

而如果主控不标记坏块不进行重映射替换操作,这种才是主控问题:扫不出坏块,有坏块不替换 跟U盘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再找一块一样的金士顿固态,然后把缓存也换上金士顿的,说是最强金士顿sata盘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