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高档电吹风EH-NA98C,只有冷风无热风如何维修----维修结果

楼主(2021-04-2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473
续前些天的松下吹风机终于有结果了.

前面初步检测电源板上无电压,控制板上也无电压同时外加电压无反应,当时怀疑两块板上的电源芯片坏了。
后继续深入检查,发现电源板上,300v电容负极的铜铂断裂(估计是吹风机被摔过或大力敲打过...),后接上该处铜铂,电压出来了。
但有电压供至控制板上后,控制板上仍无反应,同时测得控制板上电源芯片转5v正常,单片机也有5v输入,至此决定更换控制板。
过两天,控制到货,安装,上电,各功能正常。至此结束。电吹风完美复活。

铜铂断裂处

刮绿油后短接

原装控制板

换上控制板

往回组装过程

各功能完美

结束.

网友A:
为什么不修控制板

网友B:
这板子要一个松下低端电吹风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修控制板

最终怀疑单片机坏了,没法修,能换单片机芯片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所以只能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要一个松下低端电吹风的价格.

整机用户说一年前花了1K多,
本次控制板花了一张红票子,电源板的话需要近两张红票子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从没想到吹风控制能做这么复杂的电路板进去。

网友:
竟然能买到控制板

网友:
很复杂的设计

网友:
所谓负离子的么?真够复杂!

网友:
电阻接法很销魂。

网友:
吹风机搞出了电脑的复杂度

网友:
确实高档,能吹冷风

网友(2021-07-26):
您好,我有个松下的电吹风,EH-NA98C,按钮似乎弹不起来,现在不能切换模式,只能用热风。我自己尝试把它拆开,但外壳太难拆了,只能拆掉手柄,主体部分无法拆开,想请教下您是怎么把外壳拆开的,谢谢!

网友:
都不能低温风,差评。不然可以来个低温卷。
讲真的,这负离子和水离子,真有多大效果?

网友(2021-12-27):
这个内部结构也没谁了

网友C: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买这个控制板呀?

楼主(2022-02-11):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买这个控制板呀?

按型号,上TB搜

网友: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高档电吹风机。

网友(2022-07-28):
我的na9c坏了 连板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