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ian系统安装文件只有370M?为什么这么小?

楼主(2021-04-25):
刚在debian官网上看了下,好像系统安装文件只有370M左右?怎么这么小?好像XP当年也有800M了。

网友A:
winXP去了无用的垃圾和一些用不上的啥啥啥库也就3++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去了无用的垃圾和一些用不上的啥啥啥库也就3++M吧

win10多10多个G了吧,也不知道都包含了啥

网友:
你要有钱砸的话,那啥软的能把WIN10给你做到1个G:loveliness::lol::lol::lol:

网友:
是网络安装版

网友:
那里面没有桌面,只有基础系统,说DOS你懂么,打命令那种。桌面需要下载安装。

网友:
可以想象一下,无线路由器,2m的闪存,用的linux内核。

网友:
几百M的,有两种包,一种是纯CUI环境,就是没图形界面的。
还有一种安装包,是网络安装包。它含带网络的命令行,装好后需要配置网络,然后通过网络安装各种组件。
新手老老实实用dvd安装吧,等你熟悉了之后用哪种都无所谓。CUI环境 和 网络安装包 对新手都不太友好。
600M+的,是CD镜像,含基础桌面。几个G的是DVD镜像,包含了比较好用的桌面环境(新手建议选这个)。
一般来说,装了几个G的DVD后大部分组件都要网络更新的。所以一般老手喜欢网络安装包,直接安装最新的组件。

网友:
可以这样类比吗?xp是可以离线安装的,你试一下debian离线安装,那370mb的还可以安装吗?

网友:
因为里面程序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