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返厂回来!有惊喜也有遗憾!

楼主(2021-04-25):
61E+出厂时,电流档精度一般,个别量程甚至超过了说明书规定范围!
测量电压尾数会跳一个字!
交流A档,18mA以下直接归零,测不了!

返厂后,售后说,只能给校准一下,别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今天收到返厂归来的61E+,测试一下,电流档精度比出厂好了很多! 电压档出厂测量10V是10.002V ,现在测是10.001V,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尾数不跳了!这太惊喜了,虽然短接底数还是跳1个字,但是也不要太高兴。测试发现只有2.2V量程基本稳定,22V量程测量1-11V  ,貌似只有9-11V稳定,1-8V还是跳!

网友A:
旧版61E,返厂修成了自动两位半,准不准也没兴趣看了。估计以后会买便宜货,坏了直接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61E,返厂修成了自动两位半,准不准也没兴趣看了。估计以后会买便宜货,坏了直接扔。 ...

优利德售后经常会有点草率! 我这是第三次售后了,前面一个171归来多了新故障,61E没修好就寄回来。

网友B:
回复楼上的,我2次3个表都完美校准修复,没有你们说的情况,估计我附的纸条有作用,,,还有一次电邮反映39e+的干扰问题,也是立即回复并且指定一个工程师给我解释处理

网友:
+都+到哪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上的,我2次3个表都完美校准修复,没有你们说的情况,估计我附的纸条有作用,,,还有一次电邮反映39 ...

干扰问题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干扰问题怎么处理的?

不了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了了之,,,,,,,

哈哈哈哈,太真实了

网友:
原来你是:我是不会修

网友D:
严格来说校准不能解决尾数跳的问题。
校准后不跳说明原来是表的噪声+源的噪声+耦合的环境噪声正好落在adc量化的边沿,校准后错开了边沿。我diy的两只1kΩ校验电阻精度都不低于0.003%在136b+上就一只在0.999kΩ和1.000kΩ之间反复跳,另一只1.000kΩ就稳定些跳的少只是偶尔跳到0.999kΩ,就是电阻的微小差异加上表的量化噪声导致的,而测普通1k电阻时这表尾数极少跳,这不是说我的136b+不行,其实反而是说明我这只136b+在4kΩ档的精度非常高。可以用电阻箱估计噪声的大概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来说校准不能解决尾数跳的问题。
校准后不跳说明原来是表的噪声+源的噪声+耦合的环境噪声正好落在adc量 ...

按理说,校准跟跳不跳应该是没啥直接关系!这表很神奇,尾数也不能显示4个9,要么显示9998要么显示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校准跟跳不跳应该是没啥直接关系!这表很神奇,尾数也不能显示4个9,要么显示9998要么显示0000 ...

按说才4位半的积分adc的dnl不应该有此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严格来说校准不能解决尾数跳的问题。
校准后不跳说明原来是表的噪声+源的噪声+耦合的环境噪声正好落在adc量 ...

用连续变化的电压测试(大电容放电,应该可以近似认为线性连续)电压变换很慢时——几秒/毫伏,尾数差不多一半时间在跳动。Delta-Sigma表就好得多。感觉是优利德没做好——电路、屏蔽、数字滤波等,或者承永的adc质量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连续变化的电压测试(大电容放电,应该可以近似认为线性连续)电压变换很慢时——几秒/毫伏,尾数差不 ...

如果真是dnl有问题责任不在优利得。不过我觉得楼主源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连续变化的电压测试(大电容放电,应该可以近似认为线性连续)电压变换很慢时——几秒/毫伏,尾数差不 ...

∑-Δ由于噪声整形特性,低频噪声这点的确比双积分有优势

网友E:
尾数跳就是这个不确定区域比例太大了,以至于随机一个电压大概率比如40%落在这个区间。所以测量几个固定电压点不太合理,多随机几个电压试试
“显示9998要么显示0000”这个应该就楼上说的DNL,微分非线性,格子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dnl有问题责任不在优利得。不过我觉得楼主源的可能性更大

61E+这些问题,我见过的表貌似都有这些问题,有些问题也不是我发现的都是别人发现的,我试了试我的也有!昨天还发现一位群友的视频,用61E+电流档测量用220非正玄波逆变器供电的设备的电流会出现错误的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61E+这些问题,我见过的表貌似都有这些问题,有些问题也不是我发现的都是别人发现的,我试了试我的也有! ...

我没有这表,不带+的也没有,我表很少,一块新表要花时间精力去熟悉特点,型号多了更记不住,所以只有试用过或有详细测评的表才会买,从这点是看真要感谢你们这些吃螃蟹的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数跳就是这个不确定区域比例太大了,以至于随机一个电压大概率比如40%落在这个区间。所以测量几个固定电 ...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噪声是偏大
查了一下es51922,标的比较模糊, nlv 0.03%,不知道指的是inl还是inl+dnl

然而对比经典的7129就会发现,虽然是典型值对比最大值,同样是20000字左右同样是积分ADC,es51922的性能就差强人意了。7129的线性误差0.5个字,相当于0.0025%,同时还给出来噪声的Vpp 3uV,在200mV输入情况下是等效0.3个字。实际使用过的应该有体会,intersil和美信的7129是非常稳准的,特别是美信,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