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复不知名7.2V折叠冲击批

楼主(2021-04-25):
入坑后的第二帖。在某鱼闲逛,看到有7.2V冲击批残件,看介绍是缺少输出轴,电池和控制板也坏了,简单询问之后,觉得应该可以修好,遂下单入手了。主要是松下、日立的同类型机器太贵成色也差,而这个残废的冲击批只要50还包邮。这次维修过程特别注意拍照了,是为了更详尽的和坛友们分享和讨论,过程是曲折的,但不放弃的决心是一直都有的,生生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A:
这个和我用过的高儀7.2v的冲击起子波箱结构是一样的,没有输出轴有点可惜,你这样改与原来的不是很配套,也用过牧田022、使用上380电机还是欠点意思,喜欢改买把妙达的起子机改成试试,保你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我用过的高儀7.2v的冲击起子波箱结构是一样的,没有输出轴有点可惜,你这样改与原来的不是很配套,也 ...

妙达7.2v冲击批改锂电的确好用,还便宜,除了稍重没什么缺点,是我的木工主力,百得高仪牧田松下的7.2v冲击批都供着不舍的用

网友C:
冲击批其实吃灰的多  我的米沃奇好重的n久用一次..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D:
可以的,这个是威克士的8V冲击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这个是威克士的8V冲击批

是威克士吗?我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看看这个
https://www.walmart.com/ip/WORX-8V-Impact-Screwdriver/957161132

还真是,老兄识货啊。我还以为是杂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批其实吃灰的多  我的米沃奇好重的n久用一次..

与其放着吃灰,不如除掉有需要的人,回回血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冲击批其实吃灰的多  我的米沃奇好重的n久用一次..

我是电钻吃灰,主要用冲击批。。

网友E:
原来是威克士,怪不得用料还行,模具LJ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威克士,怪不得用料还行,模具LJ

我也没想到是这个品牌的东西。现在主要在想办法修理控制板,电子技术方面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电钻吃灰,主要用冲击批。。

我混搭用 拿到啥用啥

网友:
这种7.2V的冲击批挺好,挺实用的,就是搞不懂为啥不用电钻那种可调速开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想到是这个品牌的东西。现在主要在想办法修理控制板,电子技术方面是小白 ...

这个结构非常简单,开关负责正反转,那块电路板 就是一个7.2V的2S保护板+ 充放电控制板

如果是坏了又不知道原来型号的话,建议你直接找个2S的保护板,然后接TypeC的QC3.0借电模块, 直接跳过原来的充放电一体的保护板

另外2S的保护板 一点要选择大电流的,这种370有刷电机,启动电流一般都在8~9A,稳态工作电流也有5A了,非常挑电池和保护板。

所以建议电池拆了逐个测容,测内阻,不行就换两节新的,容量和内阻一直的。

另外考虑下电机是否要并联104电容和电阻,以防电机停电后自转时的串扰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结构非常简单,开关负责正反转,那块电路板 就是一个7.2V的2S保护板+ 充放电控制板

如果是坏了又不 ...

谢谢指教,新手还需多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妙达7.2v冲击批改锂电的确好用,还便宜,除了稍重没什么缺点,是我的木工主力,百得高仪牧田松下的7.2v冲 ...

请问妙达7.2还锂电用哪种保护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问妙达7.2还锂电用哪种保护板呢

没接保护板,内置18500电池盒,需要内部稍微修改一点把电池挡板磨掉(妙达材料很好,用电磨也有点费劲),转速下降了就换电池,冲击批不会堵转18500电池也能扛住,1.3Ah容量也还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接保护板,内置18500电池盒,需要内部稍微修改一点把电池挡板磨掉(妙达材料很好,用电磨也有点费劲) ...

谢谢! 内置是把电池放手柄里? 不用原来的电池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