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中国交通ETC

楼主(2021-04-25):
大上周早市淘的拆开看看,少废话上图:

拧下螺丝用指甲就能扣开。

元件特写。

听说这两个有个充电电池有一个电容,有大神能科普一下吗?
谢谢观赏!

网友:
得先拆了,把反拆开关短路了啊~~~

网友:
蓝色的就是电容,平时靠太阳能和白色的锂电池给它充电。

网友:
跟我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A:
里面一个锂离子电容,但是最高只能充到3.95V,电压过高会损坏,一个一次性的锂亚电池(不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一个锂离子电容,但是最高只能充到3.95V,电压过高会损坏,一个一次性的锂亚电池(不可充电) ...

学习了,锂离子电容是普通绕卷的电解电容然后用的锂离子电解液吗?

网友B:
可以把屏幕做个时钟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屏幕做个时钟玩玩

自己没那个本事啊,话说改成个时钟挺实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没那个本事啊,话说改成个时钟挺实用的啊。

学一下单片机很好弄的

网友:
bk5863,国标ETC专用SoC,搜了下这货其实是个51单片机,网上有人把sdk放出来了,官网资料也不少,可以DIY二次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锂离子电容是普通绕卷的电解电容然后用的锂离子电解液吗?

这个不是电解电容,是法拉电容,里面加了锂离子,使其拥有部分锂电池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屏幕做个时钟玩玩

请问有没有相关资料呀??感谢!

网友(2022-11-25):
拆下来就装不上去了吧?

网友:
一拆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