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精修索尼摄像机Sony CCD-TR705E机芯通病

楼主(2021-04-26):
精修SonyCCD-TR705E机芯通病
从某鱼买回来的Sony CCD-TR705E已经修复合并了一台好用的机子放进了我的收藏箱剩下的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问题:
1、  机芯:有一台机芯被人撬过,变形断裂无法修复,另一台加载有时不畅卡阻,并且播放时收带轮一跳一跳地,压带右边的磁带一松一紧,图像也跟着一跳一跳地;
2、  视频板:一块被人扯断排线,无法修复,一块播放时行频不同步,数十分钟后恢复正常;
3、  控制板:一块被人扯断排线,无法修复,一块播正常;
4、  音频板:一块在拆除旧电容后发现大量焊盘脱落,无法修复,一块播正常;
5、  摄像头:一个图像有雪花,一个正常;
6、  电源板:一块已完全不工作;一块缺少某些电压输出,且播放过程中突然转速失控。

先来看看图像不同步的问题:

拆下视频板认真检查,发现集成块CXA1707R的周边一些零件有明显的电容液侵损迹象,于是仿照本坛一个坛友的做法用洁厕精浸泡半小时,再用毛刷和洗衣粉清洗,晾干,装回后播放正常。问题不再重现:

接下来检查加载有时不畅卡阻的机芯,经过反复检查研究,发现是由于两个导带杆下边的固定插销松动脱出一点点造成的,于是把这些插销一个一个地拔出来,点上黄胶水再安装到位后故障消失。而且发现这个好像是通病,因为修复的那一台机芯那条白色的小导带柱已经完全掉落了,当时点上黄胶水重新插回后正常运行就没有检查其它位置:

接着检查收带轮,先用镊子顶住中间的红外发射管轻轻地向外推出,移开细细的排线,拆掉3颗螺丝取下挡板:

用镊子压下边的齿轮,取出供带轮上部:

开始以为A点开裂造成齿轮间距过大,但是细心观察发现该齿轮对称的两个方向“B、C”的间距同样比其它地方大,另一台机的齿轮也一样,看来设计就是这样的,并不是它引起的跳动:

反复检查并没有发现其它异常,突然心中一个念头闪现,会不会是因为收带轮摩擦力过大,造成左边的靠轮压力过大而跳开打滑?于是给收带轮各个活动部位涂上高级润滑脂:

靠轮下边的排线因为靠轮长期的左右摆动,已经有划痕了,也涂上润滑脂,还有下边的齿轮:

装回收带轮,用镊子轻轻拉一下单向卡簧使其到位:

装回挡板和螺丝,用镊子夹住红外管往下压,先将下部塞进支架,再把头部卡到位。

播放测试,跳动虽然还在,但已经明显弱了很多,图像已经不再跟着跳动了。检查中发现该视频板有两种,刚才修的和前面装好的为一种,自定义A板;被人为破坏的机器那块自定义B板,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不同点,B板比A板多了电位器RV352等几个零件:

第二点,A板上的5个0欧电阻在B板上是5个电感,具体原因和作用不详:

最后检查电源板,多次折腾无效,有时磁鼓有时主轴失控飞转或停转,怀疑板上的开关管产生的热量传到集成块141600上引起异常(这块IC是摩托罗拉的,在网上找不到销售及其资料,它除了电源稳压外还带磁鼓及主轴同步脉冲输出功能。实际板子上还有另一块,负责电机电源的稳压功能,而且两者互换位置后电源板不工作,怀疑有编程功能)。于是拆除大量电源开关管后用5V和7V直接供电试机,故障现象有好转,只是在1个小时后主轴才会停转,磁鼓已经运行正常了:

虽然有转机,但是经过再三考滤,最后决定不再维修了,把这些有用的零件收集起来,给前面修好的那台做配胎吧:

网友:
厉害,摄像机维修不简单

网友A:
分析的好。老机械传动很多都是润滑脂干结问题。特别是老JVC磁带摄像机,在维修的时候几台都出现视频图像跳动,明显感觉是S轮有停顿现象。清理后,加涂润滑脂问题解决。还有较多的也是由于润滑脂老化引起的故障,摄像机黑屏。摄像机镜头里面快门被老化的润滑脂粘接了,拆开清洗就可以。

网友(2021-07-28):
黄胶水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好。老机械传动很多都是润滑脂干结问题。特别是老JVC磁带摄像机,在维修的时候几台都出现视频图像跳 ...

S轮指的是哪个?之前没修过录像机,对机芯部件称谓不是很了解。

楼主:
就是补鞋用的万能胶,因为颜色发黄粤语惯称黄胶水。

网友:
我也有两台这样的机器,也想按照你的改,但是水平不行,呵呵

网友(2022-06-03):
好的能卖给我吗?

网友:
磁带机除了抢救老资料,已经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了。

网友(2024-03-20):
有台SONY CCD TRV218E有类似问题:带出入仓正常,播放或快进快退均是两秒后报故障C:31:22(T轮错误),拆开塑料挡板观察ST轮,发现确实是ST轮没转动,但在出入仓时会转动,包括提前放松磁带(较多)进仓,出仓时都会收紧过多的磁带。估计是啥问题?

网友:
收藏就合适,家里越来越多电子垃圾

网友:
电路板我用洗洁精,你用洗衣粉,还更牛。

网友B(2025-01-12):
请问如何使用可调电源给索尼的摄像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使用可调电源给索尼的摄像机供电

你是说整机还是替代电源模块?整机你接对正负极,调好电压就行了。模块就要根据电路来确定,然后用多个模块分别替代。

网友C:
用洁厕精浸泡   需要稀释后泡还是直接丢进原液中泡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洁厕精浸泡   需要稀释后泡还是直接丢进原液中泡半小时?

我是加水,二分水一分洁厕精,但感觉没有煤没效果好,也有人说洗板水更好,只是味道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加水,二分水一分洁厕精,但感觉没有煤没效果好,也有人说洗板水更好,只是味道太大了。 ...

以前就听说过,原来真有这一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整机还是替代电源模块?整机你接对正负极,调好电压就行了。模块就要根据电路来确定,然后用多个模 ...

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池,直接接正负极提示不是原装电池。然后就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代替电池,直接接正负极提示不是原装电池。然后就关机

你是什么型号?锂电池的有这个可能。也可以接DC端子供电给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型号?锂电池的有这个可能。也可以接DC端子供电给它用。

这个型号,DC段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