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松下荧光灯电子镇流器HKE40105-221和HKE32105-221

楼主(2021-04-25):
今天早上早市淘的,看着用料不错就买了,少废话上图:

说是灯管坏了换LED了这个闲置了就卖了,要价这两个十块,看老太太岁数不小没好意思讲价就买了。

先拆这个32W的。

看着肉挺多,没有明显的烧坏的痕迹。

板子正面。

高压滤波的你吃糠电容。

小电感。

低压电解电容是台湾凯美电容。

有大神知道这个是调节啥的吗?微调功率的吗?

应该是CBB电容,不知道啥牌子。

共模电感吧?看着挺漂亮。

这个变压器看着做工很不错,这个扁扁的造型第一次见(平板变压器除外)

安规电容和保险吧。

板子背面全貌。

元件特写。

接线端子也讲究。

这个40W的和32W的几乎一模一样。

板子正面全貌,就看到电压器左边的大电阻和32W的不同。

元件特写,和32W几乎一样的用料。

背面看到比40W多了导热硅胶垫。

管子一样的参数,整流桥印字有些许不同,也看不懂。
两个全都能点亮40W环形灯管,看这复杂程度肯定带预热启动了,留着吃灰了。
谢谢观赏!

网友:
小日本的做工就是好~

网友:
带芯片的有预热和保护功能。。。

网友A:
歪瑞古德,电路一样,多少收的

网友B:
十块钱很便宜了,超值了。松下上海工厂出的镇流器都是中高端型号。

网友:
荧光灯镇流器里面做工算数一数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瑞古德,电路一样,多少收的

一共十块。

网友:
这是一个时代

网友C:
可以,但是灯管3年内就坏。 前一段时间改的BOKE+首尔98.8超高显色LED.  两个松下灯拆下的就是差不多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灯管3年内就坏。 前一段时间改的BOKE+首尔98.8超高显色LED.  两个松下灯拆下的就是差不多同款 ...

不至于吧,我妈家一款松下的节能灯,用的镇流器不如这个,不带预热启动,灯管六年才坏,那个灯使用频率还不低,现在自己家用的松下的LED,不过还是喜欢荧光的色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我妈家一款松下的节能灯,用的镇流器不如这个,不带预热启动,灯管六年才坏,那个灯使用频率还 ...

老人两卧室当年就是这款松下灯管和驱动,两个灯都是三年左右坏的灯管。 换灯管正常点亮。现在都改造成超高显色LED+BOKE驱动了

松下HACL9005KE;32W灯管时代早已过去,首尔95.2高显LED+BOKE驱动 完美改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771

松下National HAC9950 32W;十六年老灯管改 BOKE 驱动+日亚6500k 完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我妈家一款松下的节能灯,用的镇流器不如这个,不带预热启动,灯管六年才坏,那个灯使用频率还 ...

我印象中荧光灯色温很冷,还偏绿

网友(2023-02-22):
引用 网友B:
十块钱很便宜了,超值了。松下上海工厂出的镇流器都是中高端型号。

老师推荐的欧司朗QT-M 系列自适应程序预热镇流器很是喜爱,故又找到旧帖。想请老师在推荐顶级荧光灯镇流器,类似于欧司朗这个级别的,比如日本企业,美国企业,或者其他国,有无达到此高度的镇流器呢? 感谢老师

网友(2023-10-26):
挖个坟,淘到好货,可惜吃灰了

网友(2025-02-22):
这种松下(上海)产的镇流器真是好东西!用料扎实,日制电容,带芯片级预热启动,配合松下三基色环管,光线柔和舒适,寿命也超长!
我陆续淘了N个,还屯了不少全新的三基色环管,现在全屋都是松下照明,实在不愿意换LED的!
不过松下后期也有垃圾货,尤其有一部分镇流器打得北京松下电工标,不带预热的那种,不仅灯管寿命短,而且镇流器很容易炸!
我印象中炸过三个22W,一个32W的,后来换上楼主这种,一切都安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