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力恒智能保护板MOS损坏的修复

楼主(2021-04-25):
以前买的力恒智能保护板,14串同口标称70A的,正反面充放电MOS各10个。当时试验短路保护的时候,把MOS烧了,表现为不加电时放电MOS正反向都是导通的,保护板其他没有问题,可以连蓝牙和电脑。前段时间网上买可控硅的时候,看到卖家有同型号的拆机MOS,就买了20个,试验情况见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031昨天想着把MOS换上,但是第一次换MOS,知道用热风枪吹就可以,但边上就是小的零件,不敢下手。
觉得MOS应该没有全部烧掉,反正也不需要很大电流,看看到底有几个烧坏的,坏的不多的话只要把烧坏的管脚剪掉就行了。

于是一个一个把S级管脚上锡加热后撬起来,撬起来一个就量一下,第一个管子就是坏的。但是其他还是导通状态,继续撬下去,中间三个MOS都是好的,这一面的最后一个也是坏的,等这个S级撬起来后再量其他MOS就正常了,看来背面的5个也都是好的。运气不错,10个MOS就坏了2个,而且只查了5个就把坏的都找到了。
把三个好的MOS管脚焊回去后,量MOS正常了,看来是修好了。等后面接电池试验。

坏的MOS截肢:

楼主(2022-04-01):
我这帖子竟然没有人回复,自顶一下

网友:
保护板最好不要测短路。。。基本是没有短路保护的

网友:
技术不错,运气也不错哈哈,买点高温胶带保护好贴片元件再吹

网友(2023-01-12):
不用热风枪,几块钱买个PTC加热板,下面加热,上面用烙铁就能拆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