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动力源4850HI改可调电源 求指点

楼主(2021-04-25):
网上有说改R55,也有说改U8(358)外围加可调电阻的。但好像和我这个好像不同。糊里糊涂了。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附此机整机启动方法。

网友A:
拍照啥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啥水平?

抱歉,没对好焦距。相信熟的人看到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吧

谢谢你,下周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吧

那68K帖片应该装那里?谢谢指教

网友:
只改电压的话,看我帖子把,0--65v。。。一个电阻换电位器就行了,我标注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吧

我的方法你怎么有,,,调压调流的

网友:
换电位器就好了,10k可以到十来V吧,需要更低就加大,改电压电流得话,上面有人发了,我就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法你怎么有,,,调压调流的

你好,请问这个完整版的教程有么?我有三个这个电源

网友:
你好,能否发一下完整的教程啊,你这个图如何接数显表呢?

网友(2021-06-12):
这个能改吗

网友(2021-09-02):
你这款跟我一样,目前只能改电压 点这里改

网友(2023-04-04):
求这个电源的滤波板的图片